[滑翔机] 用过Hyperion GS滑翔机专用无刷电机的模友,指点下!

楼主(2011-10-02):
上月买了一个Hyperion GS2218-10电机(1337kv) ,准备用在2米台风滑翔机上。到手后从电机后散热孔望去,发现有一半线圈顶端有压迫痕迹,上面还有黑色痕迹,是不是线圈多怕触及电机外壳,厂家故意向下压了?会影响电机使用吗?请用过的模友看看。另外我的台风全重1500克,用3s 2200电池 上12寸折叠浆合适吗?希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压迫过过的原因应该和楼主分析的一样,这个动力配置能飞,不算爆了应该,要么你上4S动力试试,桨可以用14寸的啦,反正爬升一次不超过20秒,其实你应该用内转的电机加行星减速,这样爬升起来比较暴力,还比较省电

网友:
为毛叫滑翔机专用的电机啊?

网友:
带个鼻子,适合安装在滑翔机里,所以叫滑翔机专用。
是否有压迫痕迹,要看铜线有没有变形,一般不会有吧。
那种痕迹可能是绕组浸漆后搁在一个平面上造成的,平的部分全是干了的绝缘漆。
不过Hyperion/Scorpion的电机风格就是转子离绕组非常近,不压应该也不会蹭的。

13xxKV的电机配12*6我怕有点大。可以实际试验一下,比如确定开10秒动力,那就开12秒以上试验,没有过分的发热,闻不到绝缘漆的糊味就好。话说我曾经把Hyperion 3007电机40A过几秒钟,就闻到糊味了,好在除了有味没别的问题。

网友:
1337KV的电机配12寸螺旋桨用3S锂电肯定过载了

建议从10寸的开始试吧

楼主:
谢谢兄弟姐妹解答

网友(2015-07-30):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