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银燕BL4020多方矛盾的标识,用过的进来。

楼主(2011-10-02):
我刚刚买了一只银燕BL4020/08电机,购买时商家标注应用于6S电池,回到家里发现电机本体标注有14.4v-18.5V字样,照这么计算应该是4-5S才对,但看到银燕网站介绍适用于5-7S锂电,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这款电机分有多种KV值?适用于不同电压?我有没有买错?

运城活动

运城活动

楼主:
这是银燕官网的标识

这是银燕官网的标识

楼主:
店家的标识。

楼主:
我买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我的几块3S电池。这样电池的通用性就强了。如果电压不对就要费周折了。

网友:
电池电压高就用小点的桨。。。只能如此了。那些标识只能作为参考。
要想用的明白,必须自己拿电流表测。

网友:
无刷电机高个1s应该没问题,无刷本来就对电压不敏感

网友A:
个人认为,这级别低于550KV的电机,用6S配14*7桨是最合适的。
LZ小3A炸了,该换大机了吧。还有关注A38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级别低于550KV的电机,用6S配14*7桨是最合适的。
LZ小3A炸了,该换大机了吧。还有关注A388吗?

A388炸机前已入。  好大的个,4020就是给它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388炸机前已入。  好大的个,4020就是给它配的。

我的已经有几十起落啦

我的已经有几十起落啦

网友:
4020直接用6S的锂电没问题

我用4020飞夺标50,6S2600锂电,用14*7和14*8螺旋桨都试过,全油门转速在8000-8500转。飞完5分钟电机温,电池热。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也这么认为,发帖就是求证下。心里踏实。

网友:
特技机建议上大一点螺距的桨。
我还没上天的50E 京商Osmose属于F3A风格练习机,用的GS5050-8,实际KV估计500出头。用APC-E14*8.5,静态下5S满油门电流56A。应该可以用到APC-E14*10的,估计6S加这个大桨电流会奔着80A去。
不长时间全油门应该没事,另外飞起来电流会下降的。就是要配个狠点的桨才给力。算下来电机输入功率有1600W以上了。

3A风格的飞机,据说就是要用大螺距的桨,平飞油门较小就有足够空速,而他变态的,比3D机还高的功率重量比,是用来在垂直上升之类的时候,等于平飞速度的前提下,还是能够给出>1的拉力重量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级别低于550KV的电机,用6S配14*7桨是最合适的。
LZ小3A炸了,该换大机了吧。还有关注A388吗?

杯了个具啊,今天突然发现4020太胖,机头罩盖不上啊   不破坏机头罩就得换电机啊

网友B:
LZ为啥要用那么大电机,朗宇3520,双天4250级别不行吗,觉得不够力4260也够了。
电机大一样是个负担。

网友:
4260跟LZ电机的直径差不多,头罩打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不知道LS兄弟的飞机起飞重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为啥要用那么大电机,朗宇3520,双天4250级别不行吗,觉得不够力4260也够了。
电机大一样是个负担。

俺也面临同样问题。后来仔细比较过之后,发现同是DS电机,5050跟4260重量相仿(280g~300g),却提供更大的功率,貌似对外转无刷而言,直径才是王道。

DS4250(3520)-->4020转身之后,确实,派若两机,尤其是垂直爬升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S兄弟的飞机起飞重量是多少

本来有一个7.5KG的电子称,可惜坏了,所以没称重量。但由于我用的是17克舵机,而且主梁换了,只用一条碳纤方管,所以尽管用了大电机和大电池,应该比标准装配重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