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国图纸带#的孔的尺寸

楼主(2011-10-02):
经常看到国外的模型图纸上写的类似#41 这样的孔,请问类似#41这样的孔到哪里可以查到具体的直径是多少?多谢了

网友:
好像是孔表的标注方法。就是孔的序号,相同尺寸的孔就是一个序号,根据这个孔表准备工装和工艺的

网友:
美規螺紋番數標註法
不過一般只看到最大到#12(12番,約一分七厘半)的,很少看到#41(41番)這麼大的
大螺絲大多用分數的方法稱呼
例如1/4"叫兩分,1/8叫四分
美制番號轉英寸 : #N=0.06+0.013*N in
用公式算出來約為 15mm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解释,如截图所示的孔,如果按三楼的,估计有问题,因为算出的尺寸比外径都大了。估计2楼说的有些可能,但是我没找到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