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谁能帮忙加工个零件

楼主(2011-10-02):
想做个砂轮机

有个闲置的电机 轴是14MM的 要做个套 装砂轮的

要求可以装内径32的200的砂轮。

网友:
砂轮机的钱就别省了吧.

楼主:
家庭作坊  准备吧线锯和砂轮机做在一起。能集合就集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知道的 偷懒没画上去。空开了应该可以看的懂吧。

网友:
胡来?

=====================

首先请计算好砂轮线速度,看看能否用在电机工作转速下。
其次把俩东西做一起这主意不好,没事有个砂轮在那接近三千转每分钟地转着,危险。
最后砂轮夹板的结构也不是像你画的那样的。
1,那么大电机用紧定螺钉连接砂轮夹板和电机轴就不靠谱。
2,等会给你上个砂轮夹板的图。
3,一定要给砂轮装保护罩,这个不是保护砂轮的,是保护操作者或者无辜者不会被碎裂飞出的砂轮碎块打伤的。
全速旋转中碎了的砂轮想要打死个人,不费吹灰之力。

不懂还胡来,太危险。

网友B:
砂轮机夹板图

200毫米砂轮机好的也就两百多,买一台吧!好好读明白随机来的说明书。
这虽然不是什么高科技,也是有很多讲究和学问的。
好多安全规章是血的教训换来的,一定要注意。

网友:
这样连接真不行的。

楼主:
都是草图。细节没画。 真心求教。

楼主:
保护装置肯定要的。。。还准备加的水泵给工件降温 不知道可行吗?

楼主:
要是选用金刚砂轮 中间是金属那种轮 会不会飞死人?电机2700转
用角磨机的盘+罩子会不会安全一点。

楼主:
要是真的不行
那就换成 钻夹头 用6MM小磨头 或者自粘的砂纸盘。 应该会安全吧。

用软轴和钻夹头 应该会安全吧 3000转不到。应该要怎么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毫米砂轮机好的也就两百多,买一台吧!好好读明白随机来的说明书。
这虽然不是什么高科技,也是有很多讲究和学问的。
好多安全规章是血的教训换来的,一定要注意。

想这种货好像没有这么样的垫片 是不是这种的质量有问题 他说好像也要400多了。

楼主:
刚刚改了改图 这样可以做嘛。。

网友:
自己做通常比买成品更费力。。。更费钱的。
除非是买不到的机器自己做还比较值。

网友:
扶贫来了,送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帮我瞅瞅 最后张图可行吗? 不想买就想自己搞着好玩
3和1 省地方

线锯也用的到  砂轮带有了。砂轮也有了。在加个软轴。 房间小。准备入个雕刻机就没地方放别的设了只能集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他是在国企,恰巧又是个管理人员,别人还要倒贴给他做。

楼主:
有看帖的冒个泡顶个楼什么的 发表点意见。我好下手

网友:
每种砂轮都有不同的安全线速度,超速砂轮会爆裂飞出。
DIY砂轮相关的一定要计算线速度!

网友:
那我来泼冷水吧。
最后一张图的组合器械。。。。
复杂,并且干活的时候,比如说在砂轮上打磨东西,旁边有线锯在运行——怕怕~
砂带机是要有砂带张紧机构和两轮轴平行度调整机构。这样砂带在两个轮上张紧并且可以连续运行不跑偏。
其实我觉得砂带机完全可以替代砂轮机(这个看法不一定准)——就是使用成本高。

所以设备还是分开的好。
另外楼主做计划的时候可以把所有部件列出来看看,看看要有多少根轴,多少轴承,多少皮带和皮带轮。。。自己弄的话,每样东西都是要比成品多花钱的。找厂家加工单件零件也是很难的,多数不会给做,费事不挣钱。如果厂家挣钱了,你的花费就会比买成品机高很多倍——这是明显的事情,正是批量生产降低成本的威力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