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 小狗 金鱼尾

楼主(2011-10-02):
悲催啊,,大家帮我看看,,这小碳桨尾巴就是棍子一条,,,换上SAB,(大了一圈)就金鱼尾,,,怎么都调不好

网友:
尾桨大了会提高机械感度, 相应的应该把尾陀螺感度调低

另外你的log显示振动比较大

网友:
可能尾桨不平衡吧

网友:
先解决振动问题。玩v8首先把飞机的振动搞定。

楼主:
其实就是要有耐心,,昨天拆机调了调,,,今天好多了,,谢谢各位

网友:
请问下LZ是多大的狗?是用的70MM还是72MM还是75MM啊?

楼主:
72MM,,logo400,,,不过FY的尾桨比SAB小

楼主:
还是没解决

楼主:
今天塑料浆都锁的很好
我是BLS257,会不会是尾舵力量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