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 无刷 新手

楼主(2011-10-02):
今天刚到,配我的CB100尾电机
还没调好,和4#3一样有震动。我是新手开六轴玩,震动打了飞机就发抖。打算加橡胶垫。

手机拍的

手机拍的

和4#3电机对比

和4#3电机对比

4#3电机

4#3电机

未完成状态

未完成状态

网友A:
电调输入是接电源输入端吗?那电调信号线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输入是接电源输入端吗?那电调信号线怎么接???
信号线接主马达的负级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接主马达的负级就可以了

不大可能吧?
主马达的负极输出的是1000~3000赫兹左右的pwm信号,常用的电调则是需要频率为50赫兹的pwm信号,相差那么多也能用?
是不是加了转换板?还是采用了特殊的“专用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大可能吧?
主马达的负极输出的是1000~3000赫兹左右的pwm信号,常用的电调则是需要频率为50赫兹的pwm信号,相差那么多也能用?
是不是加了转换板?还是采用了特殊的“专用电调”?
 呵呵,是的
说的就是华科尔老款尾电调,专门PWM信号驱动的,不是PPM信号驱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的
说的就是华科尔老款尾电调,专门PWM信号驱动的,不是PPM信号驱动的

PWM是“脉宽调制”的缩写,换句话说就是“可变占空比脉冲信号”,占空比与频率是两个概念的性质问题。
常用的电调与这架飞机的PWM频率匹配?
接马达输出负极后测试过,能驱动无刷电调?
期待你的回答,谢谢!

网友:
跟mcp x一样,都是华的电调,内置了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是“脉宽调制”的缩写,换句话说就是“可变占空比脉冲信号”,占空比与频率是两个概念的性质问题。
常用的电调与这架飞机的PWM频率匹配?
接马达输出负极后测试过,能驱动无刷电调?
期待你的回答,谢谢!
是的,我就是这么接的,完全正常能用!
而且输出线性非常好!

楼主:
标题

如果不用华电调,需要多买个转换器,大概90。

网友:
明白了。。。。
是采用了专用的无刷电调。

网友:
期待实验结果,

网友:
无刷动力强劲

网友D:
CP 本来是要来给新手摔的,因为华的无副翼三轴一般所以老手很少会买,改了动力变大一炸就烂,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楼主:
悲剧了,刚到的无刷晚上就出问题了。还要寄回去。

楼主:
无刷动力确实强劲,别看才指甲盖大的无刷。

网友:
请问无刷马达购于何处...请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 本来是要来给新手摔的,因为华的无副翼三轴一般所以老手很少会买,改了动力变大一炸就烂,个人觉得意义不大…
不只是为了加大动力,主要是因为原厂的电机太烫,没法连续飞,很不爽的!

网友:
呵呵,是的
说的就是华科尔老款尾电调,专门PWM信号驱动的,不是PPM信号驱动的
请问老款尾电调指华科尔CB100 直升机配件HM-CB100-Z-27尾无刷调速板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