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瞎搞了..还是求助吧...车床校正的步骤一二三是什么?

楼主(2011-10-02):
在工厂由于工作的需要.校正过立铣的前后左右...

面对自己的小车床...我只能傻眼了

请问校正床头的步骤一二三是什么

情况是这样在的.由于小床子很重...送到楼下.如果不分件拆开.根本无法上楼...所以就拆开床头了..

上数组装前...卡盘有很多沙子.卡盘就拆出来清洗过...

所以...床头和卡盘都拆过....感觉这两个部件都要重新打表吧....

现在是先不装卡盘打床头.还是装了卡盘打表?

有点一筹莫展的感觉........

网友:
直接使用床头的主轴锥孔来检验的。如果你搬运过程中没有床身变形的问题的话,安装上床头并插入主轴锥孔检测棒,测量中心高及侧平行度,调整床头并紧固。全调成安装完了,才装卡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解决问题的钥匙是要先找到"主轴锥孔检测棒"....看来要淘宝了...

楼主:
完蛋了...检验棒这玩意价格不菲呀..要150-300元不等....

其实我要求不高...有没有山寨点的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和你一样等答 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直接捅一个莫氏4#的新钻接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这是一个好办法:loveliness:

明天就去买转接杆

网友:
你要调啥?是主轴和导轨的平行度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用三抓自定心卡盘夹一段长料棒,精车一刀,用千分尺量头尾看是否有锥度。用这个方法调过一般的用途都够用了。顺便问下这个床多少入的啊?,比我的CM625带劲啊。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可行  不过工件不能太长 ,太长即使精度好的车床也是要有锥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床头拆开过...卡盘拆开过....现在要调整床头...

也就是你说的...床头与导轴的平行度..车床本地收的.带运费2300

现在床头和卡盘都拆开过..按你的方法.可能有点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看你那台立铣的大图: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怎么知道我有台立铣床? 正在搞 搞好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你发过贴子.我有点印象...这次再搜你的贴...就看到了

网友:
卡盘那里一般等调整好主轴箱后,安装紧固应该就可以的,有些有误差的,安装完成后,可以车一段光轴来检测一下。

网友:
用三抓自定心卡盘夹一段长料棒,精车一刀,用千分尺量头尾看是否有锥度。

就是这办法  记得不要用尾顶,别太长。

卡盘无所谓正不正,先调床头 就是主轴轴线和导轨的平行度

调好了 自宫法兰盘台阶 然后装上卡盘  车或者磨爪子

不要指望  卡盘能有多正  大概齐就得了

差得不太多的话 自宫法兰盘台阶  可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