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庆献礼】:老兵不死——450SE的再次改造

楼主(2011-10-02):
自从450PRO面世之后,450SE/V2貌似已经老去,变得甚至连改进的空间都没有了。我曾经也是这么想。
但是,后来我做出了准450PRO

之后我认为这已经是450SE/V2的极限了。
但是,后来我做出了450SE-Evolution

接着,我已经准备换装450PRO了。
但是,后来我做出了450SE-PRO

而今天,我要再一次将450SE/V2推向另一个究极:450SE-Pixy:

咋一看好像没什么特别

但从侧面看,大家是否能认出这个脱胎于450se的精灵呢?

重新设计的电机舵机位置

后脚架安装细节

前脚架安装细节

传统的450SE/V2的一个问题,就是前面两个舵机由于安装位置的差异而导致倾斜盘不同步的问题,这也是我前几版改造所要解决的重点。但是,要达到更高的性能,这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450SE/V2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上下机身的受力问题,由于上下机身完全是靠螺丝横向锁紧,完全没有任何梢或榫的结构,所以飞机的所有竖向的力,最后都演变为螺丝的剪切力。

而450SE/V2的机身用的只是普通的螺丝,螺丝根部不是光杆,所以容易引起应力集中。虽然对于450的小尺寸,这种应力集中不至于产生即时的结构破坏,但是仍然会使螺丝疲劳而有断头的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在大于450级别的直升机中没有这种上下结构,而就连亚拓,也修改设计,推出450sport。各位可以看看450sport上面“上下侧板固定块H45091”这个零件,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个榫卯结构,通过螺丝把上下侧板固定到这个固定块上,而由这个固定块承受剪切力。

当然,这样改造另一个作用就是将飞机的重量大大下降了。因为别忘了,除了两块下侧板、一大队螺丝,还有一块不轻的塑料底板都被拆掉了。

亚拓貌似没有想到,450SE的下侧板实际上只是鸡肋,两块上侧板足以容纳所有的部件。Pixy的出现,即证明了这点。同时,也证明了一个道理:

究极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状态。

当你认为某样东西已经过时而老去,那或许只是个开始。

新的开始
正在按zheng4imx的建议进行改装,具体可参见44楼。由于小台钻皮带断裂,所以工作暂停,只能先发部分结构。由于图片已经很清楚地显示了改装意图及方法,顾不做解释。

网友A:
  基本上就是自己不斷折磨自己!

鑑定完畢

网友:
不太懂,不过感觉很牛,顶下

网友B:
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只有羡慕的份。

    我也是懶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就是自己不斷折磨自己!

鑑定完畢

网友:
原来450SE、V2还能这么弄!

网友:
拜膜神人

网友:
厉害
舵机和电机装的好

网友:
强大!extremely 强大的改法! 本人向你膜拜

网友:
厉害啊,这样装大齿是不是有点突出了

网友:
马达和舵机 靠的也太近了。。舵机调换到中间比较好。。参照X5..

网友:
:funk:    强大到无语

网友:
 实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