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客服,来帮一下

楼主(2011-10-02):
我的是天地飞08S 看了说明书,不会设置,起先是我把油门锁定开关设置到D开关,0位置是关闭,2位置是打开。但是开关拨到2位置时,推油门马达转动但陀螺仪,没反映陀螺仪指示灯缓慢闪烁。拨到0位置时退油门马达不转动,陀螺仪就正常了,陀螺仪指示灯恒亮,打左右舵是指示灯快速闪烁,,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再就是,,熄火设置
混控 禁用
比率 0.0%
油门 100.0%(0.0%)
开关 E
位置 0
还有飞行模式设置
特技 1F禁用
特技 2F禁用
特技 3E禁用
锁定 D  普通 但是这项设置拨动D油门锁定开关时这里(锁定 D  普通)也跟着变化, 锁定和普通,这两者之间交替变化。

网友:
你的熄火设置里的油门比率要设成0.0%,切熄火开关,马达才不会转!
把陀螺仪的锁定开关重新设定一个开关!不要和熄火开关想同!

楼主:
天地飞

陀罗仪的开关我设置的是A开关,A开关是有0和2两挡开关,AVCS是锁尾模式,我设在2位置,普通模式设在0位置,但是AVCS模式时陀罗仪指示灯常亮,要切换到0位置时是普通模式陀罗仪指示灯应该是熄灭的啊,拨动A开关时陀罗仪没反应,陀罗仪的指示灯都是常亮的。这可真是麻烦啊,陀罗仪是PG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