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G无副翼反应太灵活了怎么办?

楼主(2011-10-02):
刚刚上3G无副翼,打舵反应太灵活了不好控制,有副翼的迟钝控制起来方便一点。怎样把无副翼调成有副翼的手感呢??

网友:
调节D/R和EXP

网友:
调整遥控器里的SWASH MIX,在系统工作模式下面,这里面的%不代表行程,表示滚转速率

网友:
3楼有误,把D\R和EXP调到90\-15试试

网友:
3楼的说法是正确的,Swash Mix在3GX的DIR设定中是设置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的最大行程的,在正常飞行过程中是用来设置前后左右翻滚速率的

而且俺个人建议飞无副翼系统的直升机,尽量不要调整控上的D/R和EXP,要用无副翼系统自身的EXP才容易找到最佳手感

根据新手的飞行感觉,俺帮模友设置过一个比较柔和的飞行风格,如下图

系统内置EXP可以开到4或者5,自己试飞一下来决定(请务必先恢复控上的D/R和EXP到默认值)

副翼和升降的第一行翻滚速率可根据手感再降低一些

调高希拉比例,降低贝尔比例,开启循环螺距柔化并加大到70左右

好了,其他什么也不改变的情况下您再试飞一下看看,是不是稳定很多了?呵呵

网友A:
千红搞错了吧,楼主说的是3g,不是3g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红搞错了吧,楼主说的是3g,不是3gx

3G和3GX的程序是一样的,3G升级3.0程序后和3GX菜单也是一样的

网友:
千红就是个大毒物!!!!!!!

网友:
降低循环螺距的角度到8度左右也会好很多的。

网友:
有副翼和无副翼  不是迟钝不迟钝的问题

无副翼是线性手感,就是你打舵多少,机体反映出来的是恒定速率的翻滚,跟尾巴一样

有副翼的,手感相对就是不线性,究竟怎么不线性法,各个厂商的手感不一样

有副翼的手感模拟的比较好的就是CGY750和Vbar5.1了

楼主:
 这里先谢谢各位魔友宝贵的意见,本人因为现在没有USB线无法设置,等买到了,再按照千红老师的参数去设置一下。

3G 无副翼 傳輸線

3G 无副翼 傳輸線

网友:
我就不喜欢飞有副翼的,不喜欢太顿的感觉!喜欢灵活!

网友:
我先做个记号。

网友:
千红还真用心帮人哦

网友:
千红大哥热心帮人啊

网友:
千红 真热心 亚托迷的有力技术支持,这几天千红对我的700E调速帮助很大

网友:
学习了  千红 热心人啊

网友B:
有个问题,我在控内调dr/exp的话 不同的飞行模式有不同的设定量,在软件里调那不都成一样的了,那么航线和3d完全一样的dr/exp 如何化解不同要求哦!
所以我把exp从软件里屏蔽掉了,在控里分别设置了航线普通模式及3d模式的数值,这样才找到以前的手感!
看来不能完全一来软件

网友B:
比如航线时我需要jj稍微呆一点点,
3d模式我的dr/exp几乎都是不限定!
这样的要求是否3gx软件没法满足了

网友C(2012-08-27):
学习到了,刚准备调3g

网友D:
千紅熱心助人

网友E:
标记一下,等以后上无副翼了再来学习。

网友F:
太专业了,我还在玩有副翼的,

网友F:
陀螺仪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