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通飞机驱动板 驱动电机管的型号

楼主(2011-10-02):
朋友的模型飞机坏了,打开一看,是有个二极管和电机驱动管坏了,但是管子配不上,我也查不到型号。请模友们看看。

网友:
这是直升机的板吗,那个驱动管用个06N03应该可以代替。

网友:
这个驱动管可以在坏的电脑显卡,或主板上拆到.N多

楼主:
非常感谢

我找找看

楼主:
这里市场上都买不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