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充电电流

楼主(2011-10-02):
3S 2200毫安 20C的电池,用UNA6,充电电流应该设置多少比较好啊?

网友:
保守一点的话就用0.55A或0.6A充。。也就是0.5C。。

网友:
0。5c是1。1a阿,ls的别误人子弟啊

网友:
标准是1c

网友:
我一般不着急就是1.5A,有点急用2A,灰常急就3A,快充快放!~

网友:
主要看电池充电标注的是几C的,比如我的3s1p2600mah的标注放电25C,充电5C,我就用10A充

网友:
3s 2200电池不能用2C充 基本上都是差电池B品...  2C就是2200/1000*2=4.4    我再烂的电池也用5A充.. 看看电池质量如何...  不行就不买这个牌子

网友:
2.2,如果不差时间

网友:
保守不超过2.2A就没事。急了,3-5A也可啊。不过人在边上蹲着时刻注意电池温度。

网友A:
3S 2200的电池,我一直用2A电流充的,没问题吧?

网友B:
电池最好是以恒流0.5C充到4.1V,然后再恒压0.02C充,直到电池达到4.275V,这个电池就满电了,这样充电池会耐用很多。
备注:请教电池高手后发的此帖。: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 2200的电池,我一直用2A电流充的,没问题吧?

1C充肯定安全。   2200毫安,1C电流就是2.2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最好是以恒流0.5C充到4.1V,然后再恒压0.02C充,直到电池达到4.275V,这个电池就满电了,这样充电池会耐用很多。
备注:请教电池高手后发的此帖。:loveliness:

请问,衡压的时候怎么能控制电流是0.02c???????

网友:
标题

电池充电不差时间就0.5C吧,时间紧用1或者2C都行,只要电池不热。
正常情况下电池不会有危险,如果大电流充电很容易鼓或者炸。
离子电池的特性是小电流可以充到100%,大电流充电能达到90%。电流越大数值越小。
放电也一样,1c可以放100%,20c也就80%。

网友:
只要是20C以上的电池,不管有没有标什么5C充电,都可以用2C即5A左右的电流来充,不会影响到寿命和性能的,我的4组普通20C锂电大部份时间都是2C充电,至今150多个起落了依然很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