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如何调校Zi8???我进入工程模式了。

楼主(2011-10-02):
跟Zi6类似,按住Zi8的删除键和录像模式切换键后按住开机键开机可以进入工程模式。我自己能懂的就翻译了,不懂的就没翻译。求高手指点。我觉得我自己的Zi8录像的画面有点偏蓝,不知道能否校正。
提示如下:
Test Function (测试功能):
SMT -> OK
BLC Calibration -> OK
Defective Pixel -> OK
WB Calibration -> OK (白平衡校准)
Vignette Calib -> OK
Gyro Calib -> OK
AAA Test -> OK
Lens Test (镜头测试)
Camera AP -> OK
Reset and Format (复位并格式化)
Factory Default (恢复到工厂设置)
Calib Info (校准信息)
FW Version (固件版本)

网友:
沙发,不懂,楼下继续

网友:
感觉是白平衡较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Zi6类似,按住Zi8的删除键和录像模式切换键后按住开机键开机可以进入工程模式。我自己能懂的就翻译了,不懂的就没翻译。求高手指点。我觉得我自己的Zi8录像的画面有点偏蓝,不知道能否校正。
提示如下:
Test Fu ...

校准白平衡需要一个色温为3200K°的光源,业余条件下想校准白平衡不大可能。若能借到测光表,然后检测不同的光源,看看身边哪个光源是3200K°的,就以它为标准调整一下啦。。。

楼主:
楼上太专业了!!能帮忙解释下菜单的功能嘛???

楼主:
顶一下!希望高手看到啊

网友:
帮你顶顶,顶到到高手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显示器调成白屏 开成这个色温不就ok了

网友(2012-04-25):
ZI8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