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电热丝和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1-10-02):
       热切割变压器和电热丝的问题。大家做的热切割都用的多大电流,多少电压的变压器呢,又是用的多少直径的,多少W的电热丝呢,都来讨论一下,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昂。俺听取朋友的建议,打算用吉他的第二弦,可变压器的选择有些茫然,家里有一个给汽车电瓶充电的充电器,就是能调充电电压电流的那种,不知道能不能当作变压器用,另外,充电器和变压器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家里的这个充电器是40A的,充电电压有6V,12V,24V,电流可调1A到10A,请大家看下,能不能和电热丝配用。充电器上图:

网友:
   3.5v   10a

网友:
我曾做过一个简单的热切割来割字,用的是一段300W的电炉丝,12V再加一个大可调电阻,调整到合适,电阻丝不能太热。

网友:
那种充电器电流超级大,不,是我朋友的充电机电流超大,是输入电流超大,直接将劣质电源线烧化,虽然劣质线在多数场合够用,怀疑内部降压用的是大电阻串联降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这种充电机能否当变压器用,带电热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这种充电机能否当变压器用,带电热丝

网友:
用充电机可以的,你要先取一段电阻丝,量一下电阻值,算一下电流,I=U÷R,如果不超过你的充电器最大电流就没事。个人看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完全可以用,而且可调电流范围这么大,非常方便的,可以从小电流慢慢调大试验,一般割“泡沫板的温度很低的,可以选用功率小的电热丝,具体我不知道,以前我用0.3的希钢丝就割过商店的招牌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