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出问题了。。。

楼主(2011-10-02):
EBAR不知道怎么回事,前几次还飞得好好的,录像还放了上来,结果后面出问题,第一次起飞还没有离地就往右偏,炸了一副大桨,一根主轴 ,开始还以为是设置、调整问题,今天又全部调整好,换上一副RJX 600 FBL大奖,结果一起飞,还是悲剧,一飞起来,在空中就一直向右偏,修正也没有用,虽然熄火了,但是离地太近,整个旋翼头炸出来,主轴中间断掉,一副大桨又没了

刚刚跟传奇模型联系了,给我换一个新的EBAR,我准备收到后先在450上试吧

网友A:
不会是你的修正方向设反了吧。

网友:
怎么回事~

网友:
GL啊 我飞亚拓的还时不时看看你的飞机你们的帖  行不行啊!
我对你很失望啊!

网友B:
副翼补偿方向有无设反?

网友:
情况尚未明了,已经顺风新的給LZ.收到问题件后会先上机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你的修正方向设反了吧。

梦先生,你看到我调反了飞,感觉还不过瘾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补偿方向有无设反?

没有反,原来都飞得好好的,现在感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会导致这样,明天试试就知道了,如何是这样的话,EBAR可能被错怪了 ,不过要等明天试了才知道。。。

网友:
无副翼啊。真难说 今天还见一朋友MB 也是前面几个起落很正常。后面起来就副翼左压。。。无法继续飞

网友C:
晕哦,今天朋友的也是这样,起飞正常,一切3D飞机自己右翻(开始还以为是他自己做右翻动作呢),直接掉下来,还好及时切熄火,现场看损失RJX 600 FBL大浆、尾管、尾撑、尾拉杆,舵机好像没事,电调就不清楚了。
朋友以前玩500 3G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哦,今天朋友的也是这样,起飞正常,一切3D飞机自己右翻(开始还以为是他自己做右翻动作呢),直接掉下来,还好及时切熄火,现场看损失RJX 600 FBL大浆、尾管、尾撑、尾拉杆,舵机好像没事,电调就不清楚了。
朋友 ...

 电调没事,具体原因待查

网友:
看来靠设备控制斜盘不靠谱呀,一个不舒服就叫你翻

网友:
收到"问题EBAR",上700测试,未见异常问题.如果有模友出现类似情况请先检查其他部件
明后两天还会安排测试彻底找出问题所在!
感谢大家及时反馈信息

网友:
EBAR飞450.菜鸟手机拍摄,效果需要有大伙包涵.技术很水但可以说明EBAR上450效果也是杠杠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5NDc3NTU2.html

网友:
很负责的代理商 ,买KDS就到传奇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