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一个v艇航行中跑偏的问题?

楼主(2011-10-02):
请大家指点一下,我的V艇在跑的过程中,始终要往右边跑,要调整很多舵刀的微调才要好点。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A:
轴装的不对吧

如果是V的话,检查轴的位置
应该是往左侧偏才正确 跑航向是逆时针跑的

楼主:
哦!学习了!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艇两侧升力与反扭力无法达到动态平衡所致,按我调船的方法我会认为这条艇线型设计有点不足。可以考虑右弦贴压浪板增加升力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V的话,检查轴的位置
应该是往左侧偏才正确 跑航向是逆时针跑的

轴位侧装在多年前用过~现在都不见人用了,估计是不好用。
现在船型能解决这个问题,顺便问lz的是什么v?

楼主:
这就是我的V艇的图片,压水板和水刀都安装了的。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7UTKTQMH/20110726836副本[1].jpg

楼主:
这就是船尾部分,就各位老鸟帮忙指点。谢谢!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PIQIGCR4/20110726843副本[1].jpg

网友:
大哥,这是V?不要吓我啊?

哈。。。。这是V?

这是O吧?楼主不要弄错了啦!!哈。。。。

楼主:
哈哈哈!我是刚入模的菜鸟哈!不过我是看到说明书是写得是V型最新设计。

网友:
呵呵呵~~~~~~~~~~~~船体不是H型的就是V型的啦!!!V型的不一定是V艇啦。那条应该是O艇咯

楼主:
学习了!谢谢!不过各位老鸟们,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还望大家指点!

网友:
O 往右侧倾斜是正常的

正常的 面对船尾 将右侧的压浪版向上提升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鸟哦!我再试着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