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的中拖板

楼主(2011-10-02):
买了一台旧的0618拆开清洗了一下
中拖板那里怎么连接呀?
请有0618的朋友告诉一下
或者把你的拍张照片发给我

就是小丝杠和床身之间

就是小丝杠和床身之间

只看到两道凹槽,两个螺丝孔

只看到两道凹槽,两个螺丝孔

是不是我这里还缺什么东西呀

是不是我这里还缺什么东西呀

楼主:
没人知道吗?
顶上去

网友:
我记得是两个螺母

网友:
螺母在杆上,用螺丝固定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可是那个图片没看明白啊
是把那个小铁片两边用螺丝固定,中间用螺丝顶住丝杠吗?

网友:
把手柄上的销钉敲调,依次拿下外面的部分,里面有两个螺母,然后将丝杠从另一头抽出。

楼主:
我想问的是丝杠和床身怎么连接的?
怎么有0618的都不露头了吗?
求图片求指导……

网友:
不同的618丝杠固定方式不一样,这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A:
慢慢修,,,,,,,,,,,,,,,,,,,,,,别着急..........

网友B:
是把那个小铁片两边用螺丝固定,中间用螺丝顶住丝杠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修,,,,,,,,,,,,,,,,,,,,,,别着急..........

你的要是0618就好了
我去你那里看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可是把丝杠插入后中间的那个螺丝孔并不对着丝杠上的凹槽啊

网友:
把丝杆上的连接拖板的大黄铜螺母的固定螺丝下了,就可以把拖板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