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 電池

楼主(2011-10-03):
700E用 330mah飛行時間有多少啊

网友:
大桨刚转起来-。-电池就过放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3300mah

网友A:
如果只飞航线的话,大约可以飞到10分钟完全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飞航线的话,大约可以飞到10分钟完全没电

千红:这几天在店里吗?

网友A:
明天宝宝一周岁,休息一天,后天以后都在店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天宝宝一周岁,休息一天,后天以后都在店里

呵呵,儿子周岁了!  好让宝宝入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飞航线的话,大约可以飞到10分钟完全没电

5000的电池,直飞悬停,6分半,下来4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000的电池,直飞悬停,6分半,下来40%

同样是5000的电池,只飞悬停,12分零2秒,充回去3556mAh,无间道的700E,他就在俺边上看俺飞的,也许俺的运气比较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儿子周岁了!  好让宝宝入模了

他天天玩“车模”,给他准备了一堆的小车差不多都给玩坏啦,呵呵

网友:
我原来700E悬停加简单的航线,亚拓5200mah 40C电池,12分半下来 3.75V左右

网友:
5200。飞3d。能飞几分钟。 以前飞油700。9分钟3d

网友:
5200  30C 700E F3C 悬停13分49秒  充进去3216MAH

网友:
800E(浆长810)油门才推到四分之一就会飘起来了, 5200MA*2串 40C 航线能飞13分多钟,充回去3800MA电
用2600MA*4   两并两串也能飞这么长时间,哈哈

网友:
我的5200  30C 悬停12分钟  下来3.75V    充进去4400     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5000的电池,只飞悬停,12分零2秒,充回去3556mAh,无间道的700E,他就在俺边上看俺飞的,也许俺的运气比较好,呵呵

不止12分吧   我之前的700E V2   也是用5000电池  航线 17分多接近18分   下来电池电压3.7到3.8之间

网友D:
18分钟    一般12分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分钟    一般12分钟差不多了。。。。

之前我用5000电池  飞700E V2  电调是凤凰的160     7020供3个255和256     定速1550转   一般航线悬悬停等确实17分多   下来电池还3.7多一点    :loveliness:

网友:
看来我太保守了,以前5000的电池航线最多只飞8分钟,今天明白了

网友E:
大飞机能飞这么久啊,哎,一千多一组的电池

网友F:
你们咋不飞半小时呢 都太保守了吧

网友G:
保守~~ 我 6S 40C 5000 HAM *4 一次上两对 还不晓得能弄好久! 电调 V2 1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