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首贴,视频。95元f3a 600G重单起落架别扭飞

楼主(2011-10-03):
f3a起落架太不结实了,今天刚到飞场,正在试车就撞到玉米上……起落架竟然断了,撞击速度不超过10迈,还是在地上滑跑时撞的,但是已然来了,就飞吧。昨天完成了首飞,降落速度大约在30迈左右,这个速度手接,飞场考验哥们的技术啊……
[url=http://bbs.mx3g.com/attachment.php?aid=426846&k=933610410a5db7d9b45c5475c83695f0&t=1317574141¬humb=yes&sid=139bkkyAPRNkUctqCWMB7jvPdECP5QiihZ9kH8MJLF%2BA6aw]
下 载

网友:
手接的视频稍后上传好了发出,这个地址是单起落架强行降落的视频,缺少的是右边起落架,所以在接地瞬间猛推左副翼,感觉还可以,灰机滑行了大约5米,机翼末端都用纤维胶带粘了粘,无损伤.[wmv]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v1uPtNvv08/
[/wmv]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v1uPtNvv08/
由于此飞机重心靠后,所以在机头固定了2节南孚
电池
,增加了50G+的重量,不过飞行起来还是可以的,现在已经奖电池去掉了,尽量减少重量平衡重心。改变奖保护器为桨夹,电池前移,设置双
舵机
控制副翼,舵机埋在重心之前,平衡配重。第一个手接的视频由于较长,3分钟竟然录了500M,所以比较慢。稍后补上视频。

楼主:
手接视频来啦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SjVErHpBzc/

网友A:
http://www.tudou.com/v/TSjVErHpBzc==.html

网友B:
把起落架改了吧!

网友C:
用手接还是别了,安全第一

网友D:
手接有危险。

网友E:
前拉的JJ手接有危险。

网友F:
地面虽平,但无跑道。看来手接也是不得已的事。

楼主:
单起落架降落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v1uPtNvv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