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无纺布蒙皮。

楼主(2011-10-03):
小试了一下用双面胶固定无纺布,再刷白乳胶的方式蒙机翼。

等胶干了之后,发现机翼有变硬,估计多刷几次就可以形成完整的膜来防止透气了。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无纺布不会收缩,塌下去的地方还是那样子,没有绷紧的趋势。
搜了一下旧贴子说要透布油,但是五金店里买不到这种。

请问,有没有办法能让无纺布收缩呢?或者请推荐一款容易买到的透布油替代品,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试了一下用双面胶固定无纺布,再刷白乳胶的方式蒙机翼。

等胶干了之后,发现机翼有变硬,估计多刷几次就可以形成完整的膜来防止透气了。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无纺布不会收缩,塌下去的地方还是那样子,没有 ...
硝化棉(具体什么成分我也不知道,就只知道叫这个名字)放香蕉水里面溶解,得到的混合溶液就是涂布油。如果没有硝化棉用泡沫塑料代理也可以,不过重点、收缩效果差点而已。
只是现在都用热缩蒙皮了,刷涂布油都是以前过时的方法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蒙飞机呢?

网友:
只有透布油。
香蕉水加硝化棉。主要你买得到。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请问“香蕉水”要在哪种商店能买得到?

“硝化棉”这种东东又要去哪里买呢,好像可以用乒乓球代替的吧。

楼主:
因为买了几米的无纺布,想试着用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