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450配置,提提建议多谢。

楼主(2011-10-03):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025&pid=6811980&page=1&extra=  原帖地址,电直讨论版块,非常感谢配置的过程中机车医生的细心帮助,马上要入手了,把最后的配置贴出来让大家再看看:

非耐克斯空机     780
斜盘舵机3个260MG(有人说260在无副翼上能用但是力量不够 ,建议考虑ds115mg  绿色深舵  ,请大家帮忙决策)
尾舵机futaba   9257   (原来打算用ds520)
电调  中特威40A   145     (考虑好盈铂金)
电机:(天蝎星) HKII-2221-8       (原来打算用亚拓450MX  )
电池:虎翼 11.1V 2200MAH20C航模动力电池(用过的朋友都说好)  83一块
无副翼旋翼头:飞越新款
已购:

陀螺仪MB         1300
控dsx9                 3000
充电器una6

网友:
260MG力量不够是哪个高手说的?用过的都知道

楼主:
我在电直版块发有人说可能不够 也不知道用过没 呵呵 你说那个绿色神舵如何啊  有必要上吗 比260好吗  电调写错了 应该是60a

网友:
我没用过什么绿色神舵,260自己用在450无副翼上很爽,因为我不是顶尖高手

网友:
机身飞越的就挺好,非耐的贵200跟飞越的机身也没啥区别。无副翼旋翼头可以买个rjx的,相对于亚拓结构稳定一点,260力量绝对够了,主要是速度没有神舵快,要用神舵就用mks的,山神舵不知道稳定性如何,还是先观望。如果要用中特威的电调建议换成60a的,或者用好盈60a也可以。马达450mx够了,蝎子你现在还控制不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最终定下来的配置

非耐克斯空机
斜盘舵机3个260MG
尾舵机futaba 9257
电调  中特威60A
电机Scorpion (天蝎星) HKII-2221-8

陀螺仪MB
控dsx9

充电器una6
电池虎翼 11.1V 2200MAH2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