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越大越稳,因为飞机越小越难调

楼主(2011-10-03):
飞机越大越稳,或者说飞机越小越难调,呵呵

高手飞亚拓的,新手飞山寨的,结果呢?新手越飞越灰心,新手又不敢飞大机,真矛盾。

调机高手可以把精度相对差的山寨调到精度相对高亚拓吗,每一个细节?不可能。

结论,新手应该买质量好的飞机,重视安装和调机,让飞机先不太飘,然后练飞。
飞机调好的标准是可以脱控悬停5秒

网友:
此言差矣,很多新手直接飞亚拓大机机

网友:
其實新手應該飛雷虎,用料比YT扎實多了。
但是價格比YT貴好多。

网友:
魔界定律:一分货2元,2分货10元,3分货100元
我连2分货都玩不起,你让我情何以堪

“调机高手可以把精度相对差的山寨调到精度相对高亚拓吗,每一个细节?不可能。”
对,不可能,只有自己去琢磨DIY了,杂交!!懂不,何况 亚拓 还只是2分货

网友A:
完全可以调整出性能非常好的直升机,但是你必须知道哪些零件是可以用山寨的,哪些零件必须用好的

网友B:
调机比飞行技术重要啊。老鸟们都是这样说地

网友:
“调机高手可以把精度相对差的山寨调到精度相对高亚拓吗,每一个细节?不可能。”
完全可能,否则能叫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调整出性能非常好的直升机,但是你必须知道哪些零件是可以用山寨的,哪些零件必须用好的

当然,

网友:
关键部位用冰人改装件,其它无关紧要的用副厂件一样也可以调出精度很高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机比飞行技术重要啊。老鸟们都是这样说地

网友:
标题

都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调整出性能非常好的直升机,但是你必须知道哪些零件是可以用山寨的,哪些零件必须用好的

英雄所见略同呀!

网友C:
我觉得大机所谓的稳其实就是笨。笨到适合人的反应速度就比较好操纵了。
看过一个关于直升机教学的视频。真的直升机基本上没有什么锁尾陀螺这一说,给油起飞的时候是靠人工蹬舵维持机头指向,由于飞机大,转动迟缓,人的反应速度够了。

网友:
新手最需要身边有一个高手。。。

就够了。。无论是指导购机和指导调试。。

单飞的新手感言。。

网友:
新手单飞,觉得很好

网友:
山寨的精度已经足够好了,用料可能差点
最后玩的都是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大机所谓的稳其实就是笨。笨到适合人的反应速度就比较好操纵了。
看过一个关于直升机教学的视频。真的直升机基本上没有什么锁尾陀螺这一说,给油起飞的时候是靠人工蹬舵维持机头指向,由于飞机大,转动迟缓, ...

看过海王直机没  定点悬停是用的声波雷达定位,
真机虽然没有锁尾陀螺,但真机也有陀螺 但和模型用的陀螺结构根本不一样而已 比如激光陀螺惯性导航系统

网友D:
标题和内容有关系吗?没看懂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