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新买的电机坏了

楼主(2011-10-03):
我新买的2122电机   准备做前拉用  可是突然发现后面的那个固定轴的小铁片没了!!怎么也没找到,该怎么办啊?因为这个小东西上网买也犯不上啊   但是这个新电机怎么才能好呢??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是C卡丢了?去五金市场可以配到

网友:
下次买的时候你可以买一堆E型卡备用

网友:
自制一个不就完了?

网友:
gogo 五金店~

网友:
如果是改做后推机就没关系了,前拉的就可能飞桨。如有可能找模友的坏电机下一个,注意轴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五金商店会有这么小得卡吗?配套的貌似不好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我这个 KV1400的   做后推不怎么合适  我有KV2600做后推的

网友:
要去类似五金城的地方,应该会有,这是标准件

网友:
我买的电机带备用的这个玩意,还有轴承都有一个备用

网友C:
用合适的钢丝绕一个: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合适的钢丝绕一个:loveliness:

别开玩笑了,卡环不能用这东西替代的。搞不好转子连桨一起飞出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网友:
五金店就有的,去找找,量好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