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机坏了 求助啊

楼主(2011-10-03):
我新买的2122电机   准备做前拉用  可是突然发现后面的那个固定轴的小铁片没了!!怎么也没找到,该怎么办啊?因为这个小东西上网买也犯不上啊   但是这个新电机怎么才能好呢??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找条适合的裸铜线湾一圈 再用电烙铁 接上

网友:
淘宝上5毛钱一个,便宜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主意  貌似现在要学习焊接技术了   没有焊接过呢

网友:
改成后推机型就可以了。

网友:
用细铁丝做一个环嵌在里面就行了。(比如回形针剪一小段弯一下就成)最好留一小段头在外面,否则将来会很难拆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个东西的话,找个烂录音机,拆机芯,慢慢找。

网友:
楼主,不要急啊,你找个小弹簧的铁丝,,圆珠笔里的那种也行,尽量粗点的,,用钳子弯上一圈,,再用锤子敲贬,(,可以加热再敲再淬火呵呵)然后卡进去就行,比原带的卡扣劳靠的多,我一直都这么干的,从来不用原带的卡扣,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