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 超越800

楼主(2011-10-03):
新手上路,来报个到。
一直玩火车模型,对模型情有独钟。
在11年北京玩具展上,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到了帆船模型,当时就不幸中了毒。
回来后一直关注但忙于工作未立刻实施。
近期临近国庆,在网上做了比较,看了很多资深前辈的好帖子,立即定了条超越800,终于在国庆完工了。如有问题,请大家多给予指导。

顺便问一下 南京和天津有玩船的朋友吗??

楼主(2012-09-09):
引用 网友A:
我是南京的,欢迎到月牙湖来玩船。

已回南京,有机会一起跑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天津的,希望一起跑船.

已回南京。

网友B(2012-05-10):
你好,我是天津的,希望一起跑船.

网友:
超越800   的方向舵用哪种型号的舵机 用3001得么   我的船的舵机电位器坏了

网友(2012-02-21):
学习了,钟老师讲的非常有用,可用于调整我的船。

网友:
我也剛入了此船,可是艙蓋的橡根已經斷了。

网友:
留个记号 备用

楼主(2011-10-23):
引用 网友C:
想问楼主交流一下。小弟是帆船新手,对帆船十分热爱。还有楼主的鳄鱼

小弟QQ2421810026

嘿嘿,一样一样我也是新手。
眼力够好,看到ROCO的鳄鱼了。你也玩火车??

网友C:
想问楼主交流一下。小弟是帆船新手,对帆船十分热爱。还有楼主的鳄鱼

小弟QQ242181002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新船还没下水,顺便介绍一点基本调整和设定。超越带的是天6A的控吧,左手油门行程已经锁止在合适的范围内。要调整的就是开帆角度。当油门杆拉回到底端的时候,主帆应该保留5度左右的开帆角,而前帆通过调节驶风杆 ...

十分感谢耐心细致地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相比之下,同样是顺博的产品,季风船体稍大一些,性能都差不多。但据用季风跑过比赛的人讲,迎风要比超越好一点,未经证实,权作参考。

网友:
感謝triplane講解學習了,想入超越800或季風900老款,糾結中。。。這兩種船那個性能稍微好點呢?????

网友D:
新船下水前的初步调整

既然新船还没下水,顺便介绍一点基本调整和设定。超越带的是天6A的控吧,左手油门行程已经锁止在合适的范围内。要调整的就是开帆角度。当油门杆拉回到底端的时候,主帆应该保留5度左右的开帆角,而前帆通过调节驶风杆下面的缭绳三眼扣,应该保留10度左右的帆角。
油门杆推上去到顶的时候,前帆与主帆都应该打开85度左右。
从照片上看,你的两片帆吊挂的还是很不错的,形状、松紧都不错。但要注意的是,两片帆都应该有一定的帆腹,也就是帆的底边相对与驶风杆有一定的弯曲。帆腹的大小,以超越来说,前帆的帆腹与驶风杆的缝隙应能容纳一个半手指的宽度,主帆两个手指比较合适。要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在驶风杆上套一段粗细合适的塑料管或者硅胶管,让帆角后面的系绳穿过这个套管以后再与驶风杆末端固定。
另外前帆驶风杆转轴稍显长了一点,要尽可能贴近甲板。前帆和主帆与驶风杆的帆角挂绳都有点长,要尽量缩短,让帆的底边尽量接近驶风杆为好。
侧风航行开帆角度在30-40度,迎风要把帆收紧,顺风则可以开到最大。试试打开蝴蝶帆,很漂亮的。
初学操船,一定要注意两手配合(帆舵配合)来保持既定的航向,靠调整开帆的角度来尽可能保持船的最佳倾斜角度(桅杆倾斜20度左右),靠舵角来保持航向,修正船的上抢或者下掉倾向(朝向上风偏转或者下风偏转的趋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嘿嘿有不少玩火车的上海车友。很高兴认识你
说实话船刚做好,紧靠自己摸索还不敢下水。

首先欢迎楼上这位兄弟加入帆船队伍,其次,帆船上手还是很容易的,只是要在跑船的过程中多总结,多感悟,才能逐步提高。大胆去远航吧!
超越这条船也是我的第一条帆船,侧风跑问题不大,也最适合新手开始练习。由于本身的性能缺 陷,跑迎风有点困难,初期可以尽量避免。有一定经验以后,可以跑较大的迎风角度。
顺便说一句,百万城的火车还是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津有船友的,呵呵。你可以联系 x2y4,他刚刚弄了条改装过的880

非常感谢!嘿嘿有不少玩火车的上海车友。很高兴认识你
说实话船刚做好,紧靠自己摸索还不敢下水。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天津有船友的,呵呵。你可以联系 x2y4,他刚刚弄了条改装过的8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南京的,欢迎到月牙湖来玩船。

谢谢了
嘿嘿,第一个南京船友。
回南京一定去学习。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是南京的,欢迎到月牙湖来玩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