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

楼主(2011-10-03):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用铣床上镗刀镗螺纹。把三爪卡盘压在床面子上,工件夹好,象车工的方法调好转速和走刀速度。走出螺纹,请问大家这个方法可行不?

网友:
完全不可行!一个字儿“累”

网友:
完全可行,2个字儿“太累”

网友:
完全可行,3个字儿“累死了”

网友A:
1個問題

銑床的Z 軸有自動進刀嗎?

网友:
不可行,这主意真是荒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個問題

銑床的Z 軸有自動進刀嗎?

见过有炮塔铣自动进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铣床升降有走刀速度啊

网友B:
这个方法德国人用了不少年了。可以用同一把螺纹刀,一次性加工出N种螺距(只要螺旋角不超标,就可以铣出N种)

只是用的不是镗刀罢了,而是蝶形的螺纹刀

DMG的加工中心视频里可以看到的

当然没有数据的普铣可能性不大。

楼主的建议相当的好

网友:
还是用车床好,有铣的哪能没车?

网友:
在刀架上装个动刀头。配合自动进刀。车出螺纹
这个是什么床?
设这个是车床吧,大家理解上容易一些。

但把这个床竖起来(也就是顺时针转 90度),难道这个就成了铣床了?
其实有不少时侯,不用在意什么床,能安全、高质量的出活,就行,

网友:
有这样铣螺纹的,但不是一般的铣床,原来在网上看过视频单刀铣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德国人用了不少年了。可以用同一把螺纹刀,一次性加工出N种螺距(只要螺旋角不超标,就可以铣出N种)

只是用的不是镗刀罢了,而是蝶形的螺纹刀

DMG的加工中心视频里可以看到的

当然没有数据的普铣可 ...

如果用CNC 加工機的話,配一把銑牙刀+螺旋銑牙的NC程式就能銑內螺牙及外螺牙了...
只是一隻銑牙刀(一體或拋棄式) 的刀具,真的不便宜!!

不過一般銑床,真的能銑出螺牙,這我真的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