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55555老鸟来回答

楼主(2011-10-03):
我的飞机不知为什么,起飞滑跑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的速度之后,就会往左偏,大家帮帮忙,我是第一次做飞机!!!!

网友A:
先报个数据啊~电机 浆 机型 翼展

网友B:
据说地上滑跑偏没关系,只要上天不偏就行
新手一起学习

楼主:
可是起飞到了一定速度s速度就猛地往左偏

网友C:
要不机翼偏 要不就是重心偏 我的以前是重心偏 到空中一直盘旋 哈哈 试试用遥控器微调一下舵机行不行

网友D:
各位老鸟不要教他,让他自己潜水,自己学习

网友E:
楼上的不厚道。我大力反对潜水,不懂就问,尤其新手!节约时间,相互帮助有什么不好的。我就从小不潜水。
原因比较多啊 我的飞机有时候也这样
可能是推油门推得太快了,桨的力矩带着飞机滚,慢慢推油好点
还有就是轮子有虚位,跑的快了就出问题。如果不带前轮转向,就捎带点方向舵修正。带前轮转向的话就更好办了。其他原因,我还没有想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D1%AA%BC%C0%D8%AD
我也问过相同的问题。你参考参考吧

网友F:
你说的是向左偏航还是向前方逆时针翻转?
前一种看机体和尾翼是否方向一致,
第二种是螺旋桨反扭现象,解决方法:电机左偏即可(即从机头看,电机主轴偏向机体中轴右方,一般同时也向下,角度约为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