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90P重新减重及仿制陆版gopro专用双轴云台

楼主(2011-10-03):
X490P重新减重及仿制陆版gopro专用双轴云台,云台重82克

附件  (93.4 KB) 2011-10-3 14:52
把陆版的中心板进行大幅镂空减重处理

(92.15 KB) 2011-10-3 14:52
组装中的中心下板

(79.62 KB) 2011-10-3 14:52
装上了GOPRO正面照片

(76.92 KB) 2011-10-3 14:52
装上了GOPRO正面大样照片

(66.92 KB) 2011-10-3 14:52
装上了GOPRO侧面大样照片

(90.06 KB) 2011-10-3 14:52
装上了GOPRO顶面大样照片

(64.87 KB) 2011-10-3 15:05
由于我的图纸有误,导致我的上面支架太短了,不得已只好自己做了二个框形结构的连接件,这二个东西做起很困难 ...

网友:
请教您 gopro镜头怎么改的 网上有没有教程啊?

楼主:
入百万级像素的镜头呀,同时要粘一块涂有红色膜的滤镜,不然拍出来的图像偏红很严重的。其它就是把外壳拆下就能换了,你要出GOPRO原厂镜头么,我要收。我的坏了。我现在用的是6MM焦距的镜头,这样用720P时有小广角的效果,用1080P是标准的,不是广角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百万级像素的镜头呀,同时要粘一块涂有红色膜的滤镜,不然拍出来的图像偏红很严重的。其它就是把外壳拆下就能换了,你要出GOPRO原厂镜头么,我要收。我的坏了。我现在用的是6MM焦距的镜头,这样用720P时有小广角的 ...

哈 我的也是镜头有瑕疵 磕了一个小点 逆光会有一个斑
原装镜头没得卖啊 我问了一圈了

网友:
恩,我也换镜头了,换的是4.3mm的镜头,网上60买的,还有一个6mm的镜头闲置,等一后再换上试试

网友:
老陆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来了

回来了就帮我做机架

楼主:
今天阳澄湖飞行时,WKM炸了,第一块电池时很给力的,用的是猴姆的3900MA 3S电池,能飞9分多钟,比我的5350MA 3S电池给力多了,后来又飞了XA飞控的X450,后来又飞WKM的过程中,忘了切换成X490模型了,结果GPS模式不知道是工作在什么情况了,只要一推油门就不停向上飞,只能切换到姿态模式,结果失控炸机了,把新做的双轴云台给炸断了二个舵机摇臂,四个XA的1045老桨全断,用了猴姆的老桨一起飞还是急速的翻倒,又断二只老桨,后来上了猴姆从AQ50上拆下来的XA新桨,总算是飞起来了,这炸了二回,把我的光盘盒炸掉了二个,杯具的,炸下来云台飞掉,二个脚架横杆也飞掉,四个桨全断,真的很吓人的,不过还好是X490P机架,比较耐炸,如果是X650V绝对彻底杯具到底了,估计四根机臂管与电机臂估计也要断了,估计10米高度炸下来的。

网友:
人生 ~是我拉~(猴姆) 呵呵

网友A:
alexsheep  -------  想好做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exsheep  -------  想好做啥了?

打算搞个四轴玩玩了
帮俺设计一套?轴距750的玩玩?

楼主:
今天幸运狗三次爆桨,杯具的,幸好是V8,不然就惨了

网友:
我来补掉料

网友:
昨天的太阳很毒 我回来脸有点变色了~

LUCK和人生   后来你们几点走的?

我们回去时还带了些 螃蟹~ 100元 5只

味道还不错

楼主:
我们是四点半走的,今天发现二个脚架横杆也都断了,杯具的。还好我之前入了8*6的玻纤管,已经切割好了,直接换上就行了,估计昨天损失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