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我的模拟器的狗到了··尼玛··又出问题了··求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1-10-03):
控用狗接到USB插口里面之后··电脑上竟然没有显示有新硬件连接··下了个USB驱动器还是不行··但是插入接口后有叮咚一声,拔出电脑也会有硬件移除的声音··但就是没有显示有新硬件连接·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控制面板里面查看··没有任何游戏操纵杆连接··怎么回事啊··求解答··控是天七···设置了模拟器模式的··还开了机的···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应该在人体学输入设备 里  HID-compliant game controller,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A:
  狗狗須要每天到樓下草地散步大小便的!

別忘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狗須要每天到樓下草地散步大小便的!

別忘記啦

  那是你家的,养只狗一年花得也不比养机机的低

楼主:
还是不知道怎么弄···求解啊求解··

楼主:
刚才拿到台式上面·插上去之后··显示发现新硬件··人体输入学设备····看来是笔记本的问题··由于台式运行速度过慢·不考虑用其玩模拟器··

网友:
控制面板 里有 游戏控制器 就算没插也有这个图标
新硬件连接 这个是不显示的!插的时候有声音应该就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问题是游戏杆控制器里面也没有显示··只是有声音而已··

楼主:
求个好的USB接口驱动器···

网友:
USB供电不足??

网友:
好像要装个什么控制台软件的吧,我刚才到TB准备买狗,看到的。

网友:
多插几次就好了,我的有时候也这样,估计和供电啊,什么都有关系

网友:
怎么感觉人如其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感觉啊。。。太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啊。。插了拔。拔了插。。没效果。。

网友:
根本就不需要狗。
Vjoy + SmartPropo +G4.5 + 音頻綫 + DX7 爽飛模擬。。。。

楼主:
神马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