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轴承选用

楼主(2011-10-03):
自己的JJ在酝酿中 想到 如果选用1605丝杆 相应的轴承该怎么选用 及怎么配对 还有主轴用ER25的 轴承该怎么选用 大家帮忙谢谢图解更好 或者直接型号

楼主:
自己顶出来 沙发

楼主:
完了 咋大家都不说话呀 阿拉新手很无奈的

网友A:
1605丝杆 轴承位大小总要说说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丝杆1605的轴臣内径不大要于14,最好选用角接触轴臣,先选到合适的角接触轴臣,再加工丝杆两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没错 内径选择12或者14角接触轴承 但就是不知道是左右单各一个角接触还是还需要其他深沟球轴承 这个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