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手柄问题

楼主(2011-10-03):
淘了个雕刻机的控制手柄。不知道好坏。请问各位大侠要怎么才能测试手柄的好坏啊,还有就是怎么接线使用。插座是20芯快速链接器,找不到合适的座..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卖家害你,一般是不接座的,只告诉颜色定义就行了,接座,要你提供引脚定义,要不座和航空头成套给你.测试,你这是脉冲手轮,我这到是有转换手轮信号到步进电机控制的板,可以测出手轮是否正常

楼主:
刚拿个步进驱动试了一下脉冲手轮。。是好的可以发出脉冲

网友:
用这个控制大伺服电机,做个数控吊葫芦,

网友:
我也有这相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