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的问题

楼主(2011-10-03):
我用12V 20A的电源,UN-A6的最大充电电流只能到6.5A,不是说能到8A吗?我不用保姆的!

网友A:
 你8a试试

楼主:
根本上不到8A,我怎么试啊?当然我知道,8A可能会烧电源

网友B:
我还没用到过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C:
到了6.5A你一直按着,没多久就是8a了

网友D:
6.5时候按着加号就可以上8A,同理,可以上4,3V

网友E:
可以 只是你电源小了

网友F(2011-11-10):
12v20A的电源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