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热切割之“弓”

楼主(2011-10-03):
筹备热切割已有一段时日,今天思考着电热丝的绷紧是用弹簧还是用弓,由于机器的结构原因,也为了简单省力,最后决定用传统的弓,在下也没发过几个帖子,更没发过做东西的帖子,请大家不要见笑昂。上图:

楼主:
用到的东西有:
             碳纤杆或者玻纤杆两根(最小6mm直径,否则,没有扩张力,当然,太粗了,也没办法弯曲)
             注意:刚才一位兄台告知,碳纤能导电的,这点我都不懂,哈,刚才试了下,确实,导电非常,串联一根碳纤,居然电压不变,所以呢,以后制作要注意了,把碳纤管两端的线球缠的厚点,多点502,起到绝缘的作用,还有,裸体的铜丝也不能碰到碳纤了,还好,为了省钱,用玻纤做的。。。
             电热丝一根(长度和粗度按照自己的要求去选,我用的是2吉他弦,朋友说的)
             502胶水一支
             导线两根(不能太细,否则会发热,个人以为)
             打火机一个(烧导线头用)
             裸体粗些的铜丝一根
             缝衣线球一个(或者用丝袜,小袜子,都可以,偷老婆的就可以,嘎嘎,没有老婆的偷邻居家的)
             变压器和万用表各一个(我用的是给汽车电瓶充电的40A充电器,昨晚还担心不能用的,但是,刚才测试了下,感觉还不错,可以说,有点强大)

楼主:
首先,把碳纤杆的一头用线球以双峰的姿态,缠出来,就是两边高,中间低的意思,然后,点上502,这样会很结实,导线缠上面也不会脱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袜子干。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线球就用袜子了,线球缠绕很费劲奥,用袜子剪成小条,省时省力不是,哈哈

楼主:
连接两根碳纤杆(每根1米),用线球缠绕绑定,点上502,连接到一起的碳纤杆总长度和电热丝的长度,扩张度,等相干。

楼主:
把电热丝(吉他弦)和缠绕在碳纤杆两端的导线相接,拧紧,同时整个碳纤杆已经成为弓的形状。

楼主:
把导线串到碳纤管内,分别连接碳纤管两端的铜导线。

楼主:
竣工,胡乱切了下泡沫,还可以。注:充电器或者变压器,电压电流一定调好奥,没有显示电压电流的变压器,要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字、发帖的速度比我翻帖子还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里哪里

网友:
注意,碳纤是导电的。

网友:
貌似不是很好掌握,需两手同时发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导电????哎呀,那不完了,这点,我怎么没想懂呢

网友:
不高于36V 就没事 楼主已经试过 所以这个电压没问题

楼主:
高手哇,刚才测了一下电,要命啦,导电百分百啊,哈哈,还好,俺过日子省钱用了玻纤,玻纤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玻纤做的昂,幸亏没用碳纤,否则,我这样的技术,绝对把变压器给炸了。

网友:
我的电热丝是用线切割的钼丝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哪有卖奥?

网友F:
线切割钼丝太细,没有热惯性,行吗?我这倒是有钼丝

网友G:
数控热切割不做啦?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做呢,这个弓就是要放到CNC上面用的奥,呵呵

网友H:
电热器材买电热丝,用陶瓷绝缘和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