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用国产数字直线舵机试飞MCPX

楼主(2011-10-03):
虽然我的倒飞技术不行,不过还是继续试用国产数字直线舵机飞MCPX,没感觉和原装MCPX舵机有什么大的区别。
AEO 5A无刷电调+无刷转换器,直接从MCPX接收机后面的MCU位置获取信号

AEO黑色大齿+8T马达齿+旧款C05M无刷马达

继续使用国产舵机+磨薄了螺丝固定孔位置的华科尔V100D08塑料主桨

和论坛模友一样更换了华科尔V120D06的尾部总承,锁尾终于不用像原来那样小心翼翼!

PIT数值按照MCPX说明书那样调到75%,由于C05M无刷马达比较暴力,所以在家里玩,我的3D油门曲线最高和最低设置80,中间曲线设置70。

由于本人飞行技术比较差,在侧空翻完成后,对于无刷马达的油门控制不够细腻,如果在家里只是练习空翻,根本没必要使用无刷马达,使用原来的有刷马达就能完全胜任。

http://www.tudou.com/v/0VSkbBX-rXg==.html

网友:
请问哪里才能买的到国产舵机呢?

楼主:
我也不知道厂家什么时候才量产,反正我也希望厂家赶紧量产,我还要买几个国产直线舵机,用来改装我的迷你V120D03,让它更轻。

网友A:
MCPX可以用DSX9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X可以用DSX9的吗?

只要支持DSM2的都可以 DSX12 都可以

网友B:
直线舵机难道是未来宅机的趋势

网友:
AEO 5a电调启动能力和线型不如派新7a电调,可能是我的c05m是老款,用aeo5a电调装上旋翼难以启动,后来改用派新7a,非常好~~

网友:
楼主黑色的大齿轮是那里买的?请p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线舵机难道是未来宅机的趋势

因为直线舵机轻!

网友:
直线舵机难扫齿,结构决定的。。。

网友C:
  你的華科爾CB100 退休了嗎?

网友:
不求暴力,只关注轻巧和飞行时间,请问最佳的无刷组合是?

网友C:
  手工太精細啦,我沒能力改裝,老啦,眼力變差啦

网友:
TF前辈PM我淘宝地址了,昨天搜了TB一下,发现挺多国产的,不知你说的是那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AEO 5A无刷电调+无刷转换器,直接从MCPX接收机后面的MCU位置获取信号

起動第一下會突然加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華科爾CB100 退休了嗎?
CB100处于离休状态,因为华科尔的原装舵机太贵了,我把CB100的舵机拆了,使用在V100D01上面了,我没有购买多余的华牌舵机,所以暂时没有玩CB100。而且我的2801遥控器,8个模型数据都存满了,放不下CB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動第一下會突然加速嗎?
我的AEO 5A无刷电调启动第一下也会突然加速一下,然后就马上恢复正常的油门线性,可能是这个电调的启动算法和直升机的电调不同。这个5A电调和C05无刷马达,本来都是给固定翼迷你飞机使用,我没有玩过固定翼飞机,不知道固定翼飞机在起动的这一瞬间,是否要增加马达启动的爆 发力,才特意搞成这样的启动算法。不过5A电调的这个启动特性,挺适合遥控车使用,这样就不需要通过调节车模遥控器的PUNCH启动数值,也可以增加遥控车启动瞬间的爆 发力。

网友:
它這個啟動方式我個人不太喜歡,不過買了,只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工太精細啦,我沒能力改裝,老啦,眼力變差啦

这个世界上有老花眼镜和放大镜的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厂家什么时候才量产,反正我也希望厂家赶紧量产,我还要买几个国产直线舵机,用来改装我的迷你V120D03,让它更轻。

十分期待,改完你的 V120D03,記緊出個報告,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2013-03-25):
标记待用 指数啊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