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完中联问题, 马上就去飞场飞了,结果在翻的时候大炸了

楼主(2011-10-03):
大炸。头罩,电池,尾舵机。副翼,大桨。主轴,电池电压报警器,尾管,电池座,底座,都坏了,    居然脚架没坏。。。。
飞飞悬停和航线,突然想翻一翻,于是升高点,在对尾的时候,猛拉升降舵想和固定翼似的翻个跟头,谁知道不设置3D舵量这么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啊啊啊啊。。。。翻到半圈多的时候进退两难了,翻也翻不过不去了,不翻也回不来了,,,就这样在翻到半圈多,机头朝向我斜向下45度。飞机倒过来与地面成45度的时候亲吻大地

网友:
·········还好不是中联的原因··不然你就会··

网友:
场地不给刀。

网友A:
中山兄用五笔~~~?

网友:
楼主是米人。膜拜lz的炸鸡贴不少。
稳扎稳打吧。要跑就跑,别走路的时候想跑。。

网友:
以后翻到半圈的时候,如果来不及的话,试一下副翼,最好配合着减小油门。这样至少不会像LZ炸的那么惨不忍睹

网友:
坏的只剩机架了,

网友:
可怜的sport

网友:
副翼重锤都还没卸 翻个毛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山兄用五笔~~~?
不是哦,我用拼音的,力怎么会打成刀了?

网友:
唉,节哀顺变,不试验舵量就敢翻,LZ真有你的啊

网友:
怎么说呢,只能说你还没什么经验吧,我有次蹲久了,又抽烟,不知怎么萌发出的灵感,俯冲,然后拉上去,开翻了,注意,此时没有切3D,旁边几个一起飞的提醒我没切,这时候我才反映过来。此时飞机已经整个倒过来。
  不急,松开左手抽一口(相传只有0.01/60○的速度)赶紧把油门降到50%同时拉升降,飞机快速的掉高度,差不多翻过来的时候猛推油门,飞机掉到半米深的一堆草里面,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习惯性的切了熄火。
  他娘的,一大片杂草,足足四个人找了5分钟才找到,皮肤还因为草的接触,奇痒无比,幸运的是飞机什么事都没有,就被草绕了而已。
  所以,各位模友切记,飞飞机要带凳子,不要长时间蹲着,抽烟。那样站起来后会出现严重的大脑缺氧,说不定下一个炸机创造者就是你。

网友:
炸炸更健康。前段时间逢飞必炸,修机修到手抽筋,现在呢,倒飞四面也不炸,回来望着那一大堆如山的配件感觉很惆怅:难倒非要炸了才满足么,难倒不炸也很郁闷么。。

网友:
这次严重了....慰问....lz好好修 好好调

网友:
舵量小 没关系 给负螺距不就行了吗

网友:
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