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轴承的级别

楼主(2011-10-03):
最近买轴承 以前用的是608——2ZEMQ的 但卖轴承的说和608——2Z的一样 是对的吗 还有2ZEMQ5的级别 不懂问下论坛大老

网友A:
有振动加速度级极值等级:分为Z1\Z2\Z3\Z4
有振动速度级极值等级:分为V1\V2\V3\V4
以上两种俗称平时所说的噪音等级。
此外还有工作温度等级,分为S0\S1\S2\S3\S4
最后一个应该就是你想知道的轴承等级,学名:公差等级
分为P0\P6\P6X\P5\P4\P2\SP\UP
其中P6X适用于圆锥滚子轴承。SP\UP使用于精密机床主轴轴承。
如此一来常用的实际就是P0\P6\P5\P4\P2。老代号表示为G\E\D\C\B。
(等级排序由低到高)

网友A:
emq是牌子?

楼主:
谢谢楼上 emq不是牌子啊

网友B:
原帖由
shijiamoni
于 2011-10-3 20:12 发表
有振动加速度级极值等级:分为Z1\Z2\Z3\Z4
有振动速度级极值等级:分为V1\V2\V3\V4
以上两种俗称平时所说的噪音等级。
此外还有工作温度等级,分为S0\S1\S2\S3\S4
最后一个应该就是你想知道的轴承等级,学 ...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608——2ZEMQ

网友C:
608——2ZEMQ
2Z代表两面带有金属防尘盖
EMQ代表噪音类型的一个等级,电机专用精密静音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