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下这个电源线的火线零线是哪根啊

楼主(2011-10-03):
如图中,但是电源线那一头不是直接带插口的,是剪断的线头,三芯,一根是乌红色,另外两根都黑色。怎么知道哪根接火线(L),哪根接零线(N)、地线啊。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或者上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这么简单你都不会

N这电源的零线,L这电源的火线

网友:
插头上有标注L,N和地,万用表测通断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啊......

网友:
黑色是正负。另外是地

网友:
这种玩意不分零线跟火线的 只要不跟地线搞错就行。

网友:
注意

2孔的话不分零火线 随便接
3孔的话中间的是接地,另外2个随便接零火
看你那图应该是三孔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