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聊聊高低电位“使能”

楼主(2011-10-03):
首先需要知道驱动板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的”低电位只要使能接口接一个开关到“地”就可以使能。
     高电位只要将+5V通过一个限流电阻(1--5K)接一个开关到使能接口,就可以使能,如果是装有“光偶”一般“使能段不接就是可以使能的。
因为”光偶“的输出端已经接有上拉电阻了,(已经是高电位了)所以就使能了,你在试验时由于没有接使能,就能工作了,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有缺点,,只要一通电,步进电机就“锁住”,正常情况下,在用MACH软件时,按下“紧急停止”按钮(不闪)才使能“锁住”(闪)不使能“不锁”,同时驱动板的”半流“起作用,步进电机不容易热,轴可以转动。高电位只要将+5V通过一个限流电阻(1--5K)接一个开关到使能接口,就可以使能,如果是装有“光偶”一般“使能”端不接就是可以使能的。因为“光偶”的输出端已经接有上拉电阻了,(已经是高电位了)所以就使能了,如果你试验时由于没有接使能,就能工作了,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有缺点,,只要一通电,步进电机就“锁住”,正常情况下,在用MACH软件时,按下“紧急停止”按钮(不闪)才使能“锁住”(闪)不使能“不锁”,同时驱动板的“半流”起作用,步进电机不容易热,轴可以转动。

网友:
这个知识好,学习了!

网友:
洗耳恭听。

网友A:
何老滴一定要顶~~~顺祝节日愉快

网友:
何老的教学帖一定要顶!

网友B:
第一次买步进驱动,在广州被奸商宰了,120元买个杂牌烂驱动,没有使能,怎么办?只好关电源了,还有使能这个词也不知是谁发明的啊?开始不好理解啊,

网友:
顶何老,望多出教学贴造福我等初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买步进驱动,在广州被奸商宰了,120元买个杂牌烂驱动,没有使能,怎么办?只好关电源了,还有使能这个词也不知是谁发明的啊?开始不好理解啊,

使能、使之不能,
数位电子学中用了几十年了。

网友:
hezixiang师傅的教程都是通俗易懂,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老滴一定要顶~~~顺祝节日愉快

谢谢了!同时也祝你全家节日快乐!

网友C:
我说呢连的时候不要接口板直接信号线接到并口上就能用呢!!那个使能都没接!!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呢连的时候不要接口板直接信号线接到并口上就能用呢!!那个使能都没接!!原来如此!!

早期我们用的8435是低电位使能的,如果使能(3号)脚不接地(低电位)芯片是不工作,步进电机也不会转,现在大多数用的是6560等是高电位使能(大于0V=高电位),如果使能(4号)脚不接任何(悬空=电位大于0)芯片就工作,步进电机就会转,(但是一些设计者也可能在加“光偶”时进行反向或者接成可以高低电位选择的电路)使能不接对电机与芯片都不利,容易产生热。

网友:
光偶“的输出端一般没有上拉电阻,要在外部加3.3K~5.1K的上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早期我们用的8435是低电位使能的,如果使能(3号)脚不接地(低电位)芯片是不工作,步进电机也不会转,现在大多数用的是6560等是高电位使能(大于0V=高电位),如果使能(4号)脚不接任何(悬空=电位大于0)芯片就 ...

以前帖子里我也说过 我一直很纳闷的问题
6560的整合板子 一个板子上三块驱动
开始的时候 三轴通电都锁死 不用进入软件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通电以后 只有y轴的电机锁死   其他两轴电机不锁死 只有进入MACH 以后 把急停按钮 按不闪烁了 这两轴才锁死
三块驱动的设置完全一样 接线也完全一样  因为不影响使用 所以就一直这么用着
这是这么回事呢?
(现在驱动板坏了一个  换了芯片还是不好使 暂时找不到毛病  小红 冬眠呢 上班准备换驱动 暂时不修板子了 )

网友:
教学贴,一定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帖子里我也说过 我一直很纳闷的问题
6560的整合板子 一个板子上三块驱动
开始的时候 三轴通电都锁死 不用进入软件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通电以后 只有y轴的电机锁死   其他两轴电机不锁死 只有进入MACH 以后 ...

我只能是估计了,可能是Y轴的输入(或光偶)部分不正常,引起Y轴的使能(6560芯片的4脚)始终处在高电位状态(不受MACH软件使能端高低电位的控制)所以能够工作,但对电机不良,由于始终是锁住对使用也不方便,如果是8435(低电位使能的话)这个Y轴是不能工作的。;另外如果25针打印机 的线正好是这一根断线也可能产生同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换线与电脑进行排除),不好意思你这个问题早就提出过,由于我自己的驱动板是8435的,以前没有很了解6560的,最近我帮网友在用6560的板做手控铣床自动走刀器,对6560的几种板子做了了解。

楼主:
折腾师傅

折腾师傅,大假过完了,可以开工了!

网友(2012-01-09):
经过何先生的解释明白了,使能这两个字的意思.闹了半天就是一个开关.呵呵.

网友:
何老辛苦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