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问题

楼主(2011-10-03):
中秋前后,弄到小车C0630A,放假清理折腾一下,发现
C0630
齿轮箱油不够了,想补充,不知加几号什么油或换什么油?忘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不讲究的...到卖润滑油的地方...要散装的最便宜的那种润滑油就行...
放心吧..工厂3万的车床都是用这种油,你要保险点....推荐你机车用的润滑油吧...像美浮1号...壳牌喜力之类的....
抗磨损..当然..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网友B:
摩托机油是属于高速机油,轿车是低速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C:
你自己看着办

楼主:
关键是油的粘度问题,也就是油的标号,要干点的还是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