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方框让我雕成平行四边形了,求助啊

楼主(2011-10-03):
我的25LV改数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时间正经的试过,这几天放假,终于有大空可以折腾我的小铣了。由于对编刀路还不熟练怕撞刀,所以第一次试机用的是木头。结果试完后发现X轴丢步,而且只向一个方向丢步,应该是方框的,结果给弄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郁闷!特此求助万能的论坛:玩数控的同学们,碰到过这种现象吗。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到底处在哪里了。在这里先谢谢了

红圈部分就是因为丢步造成的,边上那部分可以明显的看出被吃掉一部分

红圈部分就是因为丢步造成的,边上那部分可以明显的看出被吃掉一部分

网友:
顶上去,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A:
雕刻速度过快?X轴驱动电流过小?
看看这2方面的设置

网友B:
干扰!机床、驱动、电脑同接地。
         步进脉冲也会串扰,理下驱动的信号线。
        分割包抄找到源头,如只让X轴单轴运动会不会失步、、、、

网友C:
电脑换喽就可以了吧!!换个二百左右的二手老机器!!电脑版本太高信号输出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速度过快?X轴驱动电流过小?
看看这2方面的设置
速度快慢都试过了,一个样。电流小应该两个方向都丢步啊,这个只是朝一个方向丢步。记得坛里有哥同学也出现过此类问题。但是帖子找不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换喽就可以了吧!!换个二百左右的二手老机器!!电脑版本太高信号输出不好!!
我用的就是以前淘汰下来的老电脑。P4 2.0,768M内存,80G硬盘,迈拓G400显卡,能关的都关了,难道这个还是新,还要换一个再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机床、驱动、电脑同接地。
         步进脉冲也会串扰,理下驱动的信号线。
        分割包抄找到源头,如只让X轴单轴运动会不会失步、、、、
我的电控箱是塑料的,没有做屏蔽,还有,运行时我发现X轴步进电机离数据线很近,后来让我挪开了,是不是跟着也有关系,步进电机和主轴电机运行起来对其他设备电磁干扰大吗?跟斜铁和丝杆螺母的方向有没有关系?

网友D:
直流主轴电机的火花干扰比较大,可以在主轴的接线端装滤波电路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流主轴电机的火花干扰比较大,可以在主轴的接线端装滤波电路抗干扰

看了你说的回去赶紧 改一下我的滤波电路

网友:
不是丢步吧??

大夫呢??

给会会诊

网友C:
建议把路径再纵向刀路走一遍!!如果y轴也错位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都错位可能就是干扰没做好了!!电脑够旧,没我的旧 我用奔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Y轴丝杆没装好,轴承偏或者丝杆弯或者两端不平行

您说的这种情况已经被我排除。如果象您说的那样,第一刀开粗的时候就应该偏了,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开粗偏不偏看的不明显,当第二刀细雕时,X轴往复的次数多了就明显地看出偏来了。由此判断不是Y轴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路径再纵向刀路走一遍!!如果y轴也错位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都错位可能就是干扰没做好了!!电脑够旧,没我的旧 我用奔三的

当初在改数控时,什么因素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屏蔽防干扰,亏我还是学电出身的呢,汗颜啊!帮忙讲一下什么部位怕干扰,干扰源有哪些,我好着重采取措施。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检查机械传动是否顺滑,如果正常就毫无疑问是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G:
看样子,是X轴左偏了,将X轴与Y轴步进互换,如变成Y轴方向偏了,那么恭喜楼主,跟我的一个毛病。
不是干扰的问题,是驱动板X轴有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将原X轴光偶以前的电路跳到第四轴用,原X轴
光偶以前的电路不用。没功夫找原因了,换了就OK。希望对楼主找到原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是X轴左偏了,将X轴与Y轴步进互换,如变成Y轴方向偏了,那么恭喜楼主,跟我的一个毛病。
不是干扰的问题,是驱动板X轴有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将原X轴光偶以前的电路跳到第四轴用,原X轴
光偶以前的电路不用 ...
怎么跳啊,是不是需要改电路,请告诉我方法。

网友:
yncpy已告诉你先将原X轴的连线先接到别的轴上试试看以判断是否是驱动板X轴有问题。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X轴Y轴都偏,看样子可以锁定为干扰造成的了。晚上传图片

网友H:
没办法,有的人就算讲到家他也不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