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0级电动固定翼CAP-232 的设备配置~

楼主(2011-10-03):
求推荐50级电动固定翼CAP-232 的设备配置~

下面是空机厂家给的数据:

详细参数:
材质:巴沙木/层级木
翼展:1520mm
长度:1370
机翼面积:42dm2
高度:227mm
翼型:对称翼型
飞行重量:2800g
厂家推荐的配置~~
螺旋桨:14*6
马达:400KV
电调:60A
电池:18.5V 3200mah 20C 5S 锂聚合物电池组
遥控器:4通道以上
舵机:4 个
虽然厂家有推荐配置,但是写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买什么。。。
目前打算用6s2600mah的电池来飞~电调就直接上好盈80A好了,舵机手上有几个3001,将就先用下,主要是马达,厂家写了400KV,但是不知道买什么好,麻烦大家推荐下~~
还有帮忙看看我这样配可不可以~~
谢谢~~

楼主:
我看好多都买双天的,但是双天好想没有400KV的呢~~

网友:
说下我自己的50级电机配置吧,银燕4030  385KV,6S电池,好盈60A铂金,15*8桨,飞个6、7分钟没问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3001略显不足
2600的电池可能会重一点点
电机不一定非要400kv,找个支持6s的低kv电机就行kv300~kv500附近的不难找

网友:
朗宇3520或者银燕4020估计都可以吧,二者价位相近,朗宇做工应该比银燕好。前几日入手一只银燕BL4020,500KV、6S最大拉力4.9公斤,准备装入彩虹F3A。结果发现电机太胖机头罩太窄,装不进我的彩虹A388。
那叫一个郁闷啊,楼主愿意要的话,全新没转过240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