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K5.5不能校准控微调中点

楼主(2011-10-04):
红色KK板,按照ygl611的帖子设置(原贴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6882)。ygl611的帖子里面对“校准控微调中点”是这么说的:
【4:谢“兔哥”提醒,这里少了重要一步:校准控微调中点。如果不校准,可能控上的微调要微调很多,KK才能平稳悬停。方法是:KK断电,板子上PITCH电位计逆时针旋到底,打开控,控上微调全部回中,KK板及接收机通电,KK LED 灯闪数下,稍等2秒,又闪1下。KK断电,PITCH电位计旋回中点位置。校准微调中点完成。看来这3个电位计每个都有用,YAW用来校油门行程;PITCH校控微调中点;ROLL调陀螺仪反向。全部逆旋到底,用来复位,呵呵。】

但是我按照这种方法通电后,KK板上的LED灯没有闪,因此设置也没有起作用。现在除了这个设置,其他都设得差不多了,试飞了一下,漂得厉害,即时大范围动微调也很难调到最佳状态。

望各位前辈帮小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KK v5.5的就是这个毛病,比较是低端的陀螺仪。飘的很厉害。

之前飞KK有2次炸鸡都是飞行中陀螺仪中位偏差较大而做成的。

网友:
P电位器不打到零位,KK板正常吗?

网友:
如果 是刷的是韩版程序,2.0以上的话,不用调板子上的电位器就可以校中立。
飞控上电,不要解锁,把控上油门拉到最低,升降杆拉到最低。一会飞控上的灯会亮,再把升降杆松开回中,油门不管他,两秒钟后灯闪几下就行了。如果你这一步不能做,一定是有问题了。可以看到控上的各个通道中立点是不是归零了。油门有没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