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H9X加背光做法

楼主(2011-10-04):
刚刚研究了半夜富斯TH9X,总结一下国外网友加背光的操作方法,因为我不太懂电路部分,请大家指正

1.材料,EL冷光板,驱动器,场效应管BS170,总价应该不超过20。
2,原理图

3,拆开控,拆开LCD显示器板,注意,LCD板一共9颗螺丝,两种大小,小心别搞错
4,把EL冷光片安装到LCD背面,小心不要挡住螺丝孔

5,安装回去
6,把场效应管平面向上,中间脚接到那个方方的芯片的右下角有个焊接点

7,左边的脚接地
8,右边的脚接EL驱动器的负极输入
9,EL驱动的正极输入接12VDC
10,一切安装回去,大功告成
11,按昂藏大大在另一个帖子里的说法,因为EL冷光牵涉到DCAC的逆变,最好注意一下摆位、走线与屏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6292&extra=page%3D1

参考资料
http://er9x.googlecode.com/svn/trunk/doc/Backlight%20Installation.pdf

http://th9x.googlecode.com/svn/trunk/doc/th9x-en.pdf

不过我看说明,菜单里还有设置,不知道在哪,我的控还没到呢

楼主:
怎么贴图啊?

网友:
没用过这个控!但是还要顶下!

网友:
 呵呵,挺好玩的,谢谢了,哈哈!!不过我想要刷机的教材啊,谢谢啊: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A:
有两个接线图,而且还不太一样,全是蓝的那个有一根线粘芯片上了.....看不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接线图,而且还不太一样,全是蓝的那个有一根线粘芯片上了.....看不懂哦......

不要看第一张原理图下面的接线图,那是刷机的接线

网友(2011-12-08):
LZ我想問一下场效应管BS170
係必要的嗎?
可以直接上個12V驱动器而不上场效应管BS170?
對電子元件不太熟悉

网友:
请问材料,EL冷光板,驱动器,场效应管BS170,总价应该不超过20在那有得买?发个链接行不

网友:
感谢LZ,好人哪!

我是上海的,知道这些电子原件在外滩京城有卖。这就去采购,

不过说实话,这控买回来还没怎么用过,只玩过一次船。

刷机是什么意思?可以刷成中文的吗?能教教我吗?怎么刷?

LZ就好人做到底吧!

网友:
atmega64啊

扩展性应该不错

网友:
HobbyKing上有卖改装套件的, $4.99

http://www.hobbyking.com/hobbyki ... _Kit_Blue_DIY_.html

网友(2012-02-24):
 楼主真是大忙人呀,好运么久都不来看看这贴,先顶起来再说

网友:
标题

我直接用led背照的!

网友:
顶TH9X单控,强烈建议使用此控的朋友购买兼容高频头! 原装稳定性不好,现用飞梦forJR V3版,很好!

网友:
留记号备用

网友:
原来它的CPU输出已经留了背光控制,回去也试试

网友:
上TB看了一下,含邮费要40元

网友:
查到BS170用途是频率过滤,会不会影响发射机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