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MX 6S款入手,些许数据对比

楼主(2011-10-04):
今天450MX 6S电机到了,1700KV,打开一看,线比3S版细了好多,毕竟电流小了一半,也就不需要太粗的线了,

对比一下反差明显,另外与3S的数据比较一下,持续功率和最大功率都有明显提升,但6S的电池还没到,所以要隔些日子在上机测试了-。-!

另外亚拓既然出了原厂的6S电机,为啥就木有35X级别的6S电调呢?

最后来一个“亚拓”ubec哈!

最后来一个“亚拓”ubec哈!

网友:
精致  大米器

网友:
这么贵么?只能看看了。。。

网友:
kv值低点好,太高确实暴力,但是容易坏零件,飞着飞着不知道什么坏了。  kv2010电机 3d油门75 一般动作都不掉转。

网友:
光电机1500? ,还是带电调?

楼主:
呃-。-1500应该是台币吧-。-
我是连邮费四十几刀到手的-。-

网友:
1500台币=311.9346人民币元

楼主:
比较头疼亚拓电机电调的香蕉头买不到呃,正常规格的都是要短一截的,亚拓的都比较长,新电机就要剥皮换插头比较不爽哈-。-

网友:
不知道跟虫子的2221-2010相差多小

网友:
线细是因为亚拓是直接把漆包线拉出来做引线

网友:
亚拓应该出配套的电调才对!

网友:
有啊,以前亚拓500标配的60A或者现在新款标配的70A都可以用,台湾小神童用的是新款亚拓70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大电调重量又上去一截呃-。-虽然6S动力足,但还是觉得比较浪费呃-。-

网友:
好盈铂金, 凤凰ICE Lite, Kontronik KOBY, 选择挺多的, 何必亚拓一颗树上吊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JAZZ和KOBY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看看,6S的电池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KOBY比较新一点

网友D(2012-04-22):
我运气不好,刚上花牌6S电机,飞机没离地就烧了好盈40A铂金,抢救中还被大桨打伤 手臂
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过流??

网友E:
你不知道35X加个UBEC就可用6S的吗?本来35X线性BEC输出就不够电流,用DS95或115MG等大功率的舵机就明显体现出来了,但加个UBEC就可完全解决这两个问题,既可保证供电,又可上6S了。这论坛上都有好多改过35X的贴子,自己搜吧。

网友F(2012-09-27):
功率与效率是最主要的,转矩可以通过减速比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