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IY U盘外壳的吗,像SONY,SANDISK这2款的。

楼主(2011-10-04):
市面上U盘外壳不是丢冒就是连接部位被拉断导致丢失,要不就是外壳损坏。用了不下10个U盘了总觉得没有如意的,想和坛子里TX问下有没有用304或316不锈钢做U盘外壳的(主要是数据较重要怕丢,做好挂钥匙上)?想法是做成下面这两种推拉式、不需要帽子的那种,如下图:

如果哪位有现成图纸不胜感激!!!

SANDISK 推拉式

SANDISK 推拉式

楼主:
还有这种,对了加工工艺用什么好呢?CNC还是线切割好些,尺寸什么的男人些没问题的。

SONY 推拉式

SONY 推拉式

网友:
推拉式的不好弄 还不如弄个像装个人名章的小金属桶桶装上挂的钥匙上  用的时候拧开盖拿出来 经磕又经碰 而且插头不外漏 防尘防水防静电  造价低廉 一举多的呀

楼主:
听普兄说的也有些道理,呵呵。

网友:
hp有款u盘,整体金属,一体的,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关键在于不重视,重视了就不会有这麻烦了!!男的可以挂脖子上,女的可以做成首饰戴头上!!

网友A:
。。。。。。
这年头还有人用U盘啊
弄个TF卡塞手机里什么都结了

网友:
的确,重视了就不麻烦。挂在钥匙串上不好。现在的U盘便宜,人家不会花精力在外壳上。

网友:
这个应该找老申劳神 他一定有办法

网友(2011-11-08):
引用 网友A:
。。。。。。
这年头还有人用U盘啊
弄个TF卡塞手机里什么都结了

看你怎么用。
TF卡读写。。。3M
U盘读写。。。30M

网友:
重要数据放u盘里是不保险的

网友:
木头的好搞。

网友:
有卖的东东 何必要自己干,
就算是CNC雕一个铝的,成本也不便宜啊

网友:
看下我这款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