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制作工艺叫什么

楼主(2011-10-04):
铁件,像是压铸出来的,但之前见过一些压铸件精度没有这么高而且模具交接处毛刺明显。链轮、齿轮、轴套都有这么做的,大伙给说说看

网友:
是粉末冶金吧

网友:
可能就是沙发说的吧,先把金属粉未压制到一起然后进烤箱成型,我只知道银粉未用这种工艺做戒子的!!

楼主:
谢了,应该是粉末冶金这种工艺

网友:
粉末冶金

网友:
铸钢精度能到0.1

网友A:
第二个图 链轮轮齿 部分 明显有车过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图 链轮轮齿 部分 明显有车过的痕迹
那里确实是车过的

网友:
這是鍛出來的,粉末治金沒這麼粗糙

网友:
这东西明显不是一个工艺出来的,一般像这样的受力件,多以模锻成型,再辅以别的机加工加工出来的。

网友:
有点出土文物的感觉

网友:
明白的告诉你,这是冲出来的,见的多了

网友:
压模铸造,分冷压热压,看这图大概热压就成

网友:
就感觉粗糙

网友:
如果是我们来铸的话,这是小问题~我们铸出的可以比这个还光。只要钱到位,问题都OK

网友:
鑄的話強度不夠,後續加工工藝複雜
這是鍛造出來的
金屬加熱後用油壓機直接成形

网友(2012-02-10):
水溶胶精铸工艺,消失模铸造的最高境界。

网友:
锻压工艺...

网友:
胎模锻造

网友:
就是铸造的

网友B:
说啥的都有, 我啥也不说了~!

网友C:
应该是粉末冶金,适用于大批量生产。成本低,效率高,质量也不差

网友D:
应该是锻造的

网友E:
粉末冶金,制胚 辅以切削

网友F:
就是机加工后热处理的结果!

网友G:
锻造工艺就是毛坯加温至临介值时入模锻压成型这样工艺精度较高质量较好均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