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如何设置关油门

楼主(2011-10-04):
纯新手 每次先开控再节电 飞机不转 如果先接电 再开控 转了后停不下来 油门打最低 也还在转 只是转的不快 设置了熄火开 什么的没用 纯新手一个 高手帮帮忙

网友:
左下角是熄火开关,进入油门锁定里面再掰下左下角开关就会出现开或关,不然就是禁用,禁用开关会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设置成 混控 开 位置 —75% 然后打开关 它还是转个不停
急

网友B:
看看你飞机的说明书哦~~~很有可能1你设置了特技模式的油门曲线或者油门曲线在遥杆最低时不是油门最低
2你的电调要重新设置下 重新设定储存一下你遥控器的油门最低点

网友C:
这个还要看你电调的失控保护,是不是只是降低油门。你的熄火设置错了会导致电调失控保护的

网友:
看下微调补助是不是在0位置,油门锁定位置在0%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严重怀疑这接收机都还没对频

网友E(2012-09-06):
看来这个问题一直有 不知道天地飞怎么想的

网友F(2012-10-29):
我的天7也是这样,校队电调油门行程 后是正常的,然后关控,再来一次,电机又低速运转了,两个接收只有一个接收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