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bar使用的一点经验分享

楼主(2011-10-04):
最近看论坛有模友在使用Ebar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鉴于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不敢独享,赶快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以免众模友着急骂娘
在收到飞机的当晚,就连夜装机到凌晨三点多,第二天六点种开始去公园草地试飞:loveliness: 。。。,结果当我信心满满的准备大爽一把的时候,一个蛋疼的问题开始困扰我,飞机一起飞就往一边偏,还好我反应迅速,马上修正过来了,没有炸鸡,当时怀疑是自检没通过,重复插拔电源后问题依旧,再次怀疑是ebar电线固定太紧,导致ebar不平或者机身震动导致,重新调整了布线,信心满满试飞,又不行,再次怀疑是十字盘
舵机
中立点没调平,往左偏我就把中立点往右调,这样总该平了把,再次试飞,大爷的居然更利害了,当时第一感觉是开始骂娘了,**的怎么就这么烂呢,到后来我折腾好久还是没弄好,到最后我突然想到,可能是中立点不对,那就把舵机中立点都设置到默认的“0”吧,结果突然发现,三个舵机根本不需要调中立点,跟原厂定制的一样,三个舵臂非常平,就这样问题消失。 跟大家分享下自己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感谢分享,听说EBAR还不错,可惜我当时没买

楼主:
另外关于有人反映的kds尾巴慢速漂移的问题,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尾管打眼,用压带轮把皮带跟电池负极接上就可以了,电池负极其实就是接收机的那根黑线,方法自己想,希望对大家又所帮助,另外kds自己带的那个压皮带的小轴承本身外圈和内圈不导电,最好换一个能导电的,否则效果会打些折扣,但是总比没有好,皮带静电问题不适kds一家的问题,所以皮带传动都存在这个问题,以前我飞logo也是,飞行过程中尾巴飘,有时候突然来一个几十度的大转弯,吓人一跳,皮带接地后就好了

楼主:
跟v8 pro可以自定义那么多选项是没法比,但是飞行完全可以,没有任何不适,甚至v8上面很多东西它也已经山寨了,只不过不需要自己去设置,人家都给你调好了,哈哈

网友B:
学习了,建议KDS把压带轴承换了

网友C:
ebar,无副翼套装里面带么还是要单独买

网友D:
虽然还无EBAR,但楼主分享的经验!一定要顶。

楼主:
无副翼套装带Ebar

网友E(2013-02-01):
LZ想说明什么。。。怎么被删除了。。。。

网友F(2013-04-07):
现在出的EBAR2更好

网友:
Ebar v2 飛行感受:直昇機尾部自旋定位準確,自旋360度搖杆停直昇機尾巴停,有點急刹車的感覺,手感比VBAR要硬朗一些,但跟亞拓的3GX比要柔和一些。EBAR飛行中對十字盤的糾正準確,自旋中無橫向漂移。EBAR有三種飛行模式,初級模式適合新手飛行,一般有3D飛行經驗的可以選擇中級或高級模式,中級模式適合柔和3D飛行,滾轉速率較低,速度不快穏定性好,有點有副翼的感覺,高級模式滾轉速率高靈活,给多少舵馬上可以反映到直昇機姿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