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721不装卫星天线可以用吗?

楼主(2011-10-04):
准备装在固定翼上,不接卫星天线的话,能否使用,遥控距离如何?
请用过的说一下,多谢。

网友A:
可以,但是最好不要这样……固定翼飞远了就悲剧了……买外国货不就是为了尽量减小失控率吗…那就按人家的方法来。

网友B:
现在的721,不支持这么玩了。听朋友说以前的可以。只可惜本人入模晚,没有机会见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