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电机引发的悲剧

楼主(2011-10-04):
今天下午跑TS的魔法师,下水跑了2圈,突然不动了,转身去拿施救船,突然砰的一声船爆炸了,心想完了,电池爆炸了,捞起来一看原来电机的轴承坏了,堵转造成电调过载烧毁,然后由于船舱密封过密,舱内空气受热膨胀从前面开了个口子,不知是我运气不好还是人品问题,这个魔法师是多灾多难啊,买回来第二天掉了52373叶CNC和轴系,没过一个月船舱进水烧了个接收机,再过了几天船舱进水烧了个好盈120A,这次电机(KK3865kv2450)电调(好盈120A全新),中途自己折腾改了2次吊架,一次用中置一体化吊架,不太理想,后改用老虎的一体化舵架,自己改4MM轴系,用KK的一体化软轴,效果非常好,用豹子2860能跑到88,KK38654S能到101 KM,这次彻底丧失信心了,这个船不在折腾了。

全貌

 全貌

船壳

 船壳

电调

电调

电机全貌

电机全貌

电机转子

电机转子

网友:
节哀吧 LZ

楼主:
回复好快

网友:
图片不对 看不到~

网友:
你的 120A 電調應該嚴重超載了 ... 电机轴承坏了只是令它即時死亡 ~~~

网友:
轴承生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LZ不知道轴承呀保养,生锈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我每次跑完都是原装WD40和无名社的润滑脂伺候

楼主:
而且坏的轴承没有生锈的痕迹,钢珠破裂,准备全部电机换KSF 原装轴承

楼主:
本人对KK电机还是比较有好感的,就像上面说的可能我的运气不好吧?而且我的电调正常状态不可能超载,3650 KV2450 4S配5237的桨不会有问题,5S状态下都没出过问题,这次4S还超载了,能解释的理由只有一个,高速中轴承裂了,电机堵转,油门收的迟了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节哀吧,lz

网友:
楼主可以加个轴承检测电路,一旦轴承出现问题,电调立即停止。。。。。。。。。。。。。。。

楼主:
图片搞好了

网友:
这损失不小啊!

网友:
lz,把炸坏的壳子送我吧!!

网友:
LZ换个船玩玩吧!
搞条剑III调好跑起来不比你这船慢哦,玩的时间还久

网友C:
某牌子電机也常有爆軸承的事發生但他們卻未有提到燒電調,所以今次爆炸不一定關係爆軸承。而且正常情況下电机堵转無感電調會即時停止供電 !

http://www.rcfan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4485&extra=page%3D12&page=1

另外請問你的船爆口那里船壳有多厚? 很難想象到可以爆開玻璃纤維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牌子電机也常有爆軸承的事發生但他們卻未有提到燒電調,所以今次爆炸不一定關係爆軸承。而且正常情況下电机堵转無感電調會即時停止供電 !

http://www.rcfan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4485&extr ...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图片轴承坏了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电机设计或生产问题),而且轴承坏应该不会是其他外在原因引起,轴承坏就直接影响转子的工作位置,引起转子偏转接触到线圈的硅钢片,这个可以从图片的转子前端
表面的摩擦痕迹看得出来,带来的瞬间摩擦力就直接会加大电机负载电流,引起电调瞬间过载,功率管烧毁直接导通再引起电池短路爆炸,这个过程会维持十几秒,因为是船刚跑了2圈,电池还
有大量电能~~~~

另外船壳的问题,在电池爆炸的瞬间空气膨胀压力下,压力自然会向船壳的最薄弱处施加,多出现在船壳上下的接合处~~~CAT的中部前端是加胶最困难的,一般会比其他部位的结合强度差点,所以
炸开那里也是正常的~~~看过撞船的事故就会理解,别说玻纤,就算是碳纤或者是混纺都一样会烂的~~~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图片轴承坏了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电机设计或生产问题),而且轴承坏应该不会是其他外在原因引起,轴承坏就直接影响转子的工作位置,引起转子偏转接触到线圈的硅钢片,这个可以从图片的转子前端
表面的摩擦痕迹看得出来,带来的瞬间摩擦力就直接会加大电机负载电流,引起电调瞬间过载,功率管烧毁直接导通再引起电池短路爆炸,这个过程会维持十几秒,因为是船刚跑了2圈,电池还
有大量电能~~~~

另外船壳的问题,在电池爆炸的瞬间空气膨胀压力下,压力自然会向船壳的最薄弱处施加,多出现在船壳上下的接合处~~~CAT的中部前端是加胶最困难的,一般会比其他部位的结合强度差点,所以
炸开那里也是正常的~~~看过撞船的事故就会理解,别说玻纤,就算是碳纤或者是混纺都一样会烂的~~~

請問你在說什麼呢?究竟LZ是電調燒毀還是你說的電池爆炸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牌子電机也常有爆軸承的事發生但他們卻未有提到燒電調,所以今次爆炸不一定關係爆軸承。而且正常情況下电机堵转無感電調會即時停止供電 !

http://www.rcfan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4485&extr ...

车用电机传动与船用电机传动系统有很大区别,车用电机(特别是大脚)扭力大,因为有传动齿轮的减速作用,电机电流非满负荷工作性,又有车体前进惯性,通常当出现坏轴承时会有比较明
显的非正常机械噪声,可以比较容易在未引起电调故障时即时发现,但船用就不同了,只有直接的轴系传动,转速高,船体的前进负载会直接传接到电机,由船体起步起滑阶段,是电机负载最
大,工作电流大,但船壳的密封性和高速船的远距离阻隔,使人很难发现即时电机轴承出现问题的故障~~~~~~~

网友:
轴承质量差~或许是超过允许转速~导致保持架爆开~卡主轴承。
电调烧毁后可能会导致电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在說什麼呢?究竟LZ是電調燒毀還是你說的電池爆炸呢?

是我看错了,应该是电调烧毁时起火(电调功率管严重过载,发热,因为是船体跑几圈后,所以电池还有很多电量)加热了空气,引起爆炸~~~~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剑3能上110?没听说过,本人不喜欢MONO至少不喜欢MONO1,现有个使者在家下水一次,速度能上70,玩过一回就不感兴趣了,喜欢竞速类的模型,船飞机和车都一样。所以没考虑上剑3,魔法师也只是用来做研究的,为今后上1M级的大CAT积累经验,本人喜欢自己安装调试,成品船一般不考虑,不是自己装出来的船感觉很陌生,没手感,直机和固定翼也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剑3能上110?没听说过,本人不喜欢MONO至少不喜欢MONO1,现有个使者在家下水一次,速度能上70,玩过一回就不感兴趣了,喜欢竞速类的模型,船飞机和车都一样。所以没考虑上剑3,魔法师也只是用来做研究的,为今后上1M ...

   人家用gps测出来的,你有用gps么?

网友A:
对楼主的不幸表示同情

同时为了最大限度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KK表示后续电机将全面改用优质进口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为了最大限度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KK表示后续电机将全面改用优质进口轴承

如果是不需要另加费用的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车用电机传动与船用电机传动系统有很大区别,车用电机(特别是大脚)扭力大,因为有传动齿轮的减速作用,电机电流非满负荷工作性,又有车体前进惯性,通常当出现坏轴承时会有比较明
显的非正常机械噪声,可以比较容易在未引起电调故障时即时发现,但船用就不同了,只有直接的轴系传动,转速高,船体的前进负载会直接传接到电机,由船体起步起滑阶段,是电机负载最
大,工作电流大,但船壳的密封性和高速船的远距离阻隔,使人很难发现即时电机轴承出现问题的故障~~~~~~~

車用電機和船用電机一樣 ... 當坏軸承時電機會被卡住 !
但車的傳動係馬達齒是靠馬達軸承去支持,當馬達軸承掛了馬達齒沒有了支持便立即跟 spur gear 卡住是是即時能發現的 ! 有人說騰翔那只401便是受不起 pinon 與 spur gear 的側向推力所以經常坏軸承 ~~~
船的馬達因為直接用軸系傳動,即便馬達軸承掛了還有軸系本身的軸承支持保命,但速度會突然的慢下來所以一樣容易發現 !
至於這只船用 3650 馬達 、4S 能破百大家自己想想它要用多大的車葉、多大的電流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人有2个GPS,一个枪型的雷达测速仪器,一个高明102,不知测得数据准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車用電機和船用電机一樣 ... 當坏軸承時電機會被卡住 !
但車的傳動係馬達齒是靠馬達軸承去支持,當馬達軸承掛了馬達齒沒有了支持便立即跟 spur gear 卡住是是即時能發現的 ! 有人說騰翔那只401便是受不起 pinon 與 ...

你没看清楚吧,我讲的意思系车用电机和船用电机的传动系统不同,而且轴承坏有很多种情况,并不一定都会立即卡住电机,会有个过程,还会跟轴系的不同有关系(直轴与软轴),跟轴系的装配的好坏有关系,轴承由损坏到脱落的时间长短就很难讲,如果轴承只是滚珠磨损严重或者爆滚珠,电机系有可能还可以工作的,只是会有噪声问题,速度是会有影响,但新手和没经验者是不会留意或觉察到的,如果轴承系即时死亡,爆珠脱落就会马上卡住,船就会马上停止~~~~
速度的问题,只能说LZ是比较能挖掘KK电机的潜能罢了~~~~~~
玩船的乐趣有时就是不一定要按照死板的数字公式来搭配动力系统,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只要你的设备还没有坏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写错了 是3865 不是3650 KK好像还没有3650吧 实际功率2000W

网友:
 这电调烧得够牛X的

楼主:
还有本帖纯粹是为了向厂家提提意见,然后以我的案例为鉴提醒各位模友注意,至于速度方面,我实测确实在101 具体是4S还是5S确实不记得了,cnc桨有7-8个,一个个试试看,大家也不用再争论了,等我修复后上个视频说话,本人玩船算不上老手也不是新手,请真的老手不要以白痴的眼光看人,我不希望本帖成为口水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人家用gps测出来的,你有用gps么?

玩船看的是素质,同样玩的也是素质,如果像你这么老把陈年往事记在心里时不时拿出来唏嘘几声会觉得很开心的“朋友”实在让我觉得很无语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自己的警言慎行至少也能让身边的朋友日子好过些。谈到MONO1破百我想坛子里很多人应该还记得是你朋友百万兄提出的观点并得到牛人认可的吧?时至今日破不破百暂且不提,有没有船还是个问题哦!少说2句没人当你是哑巴!多说了也不会让人感觉你水平高 !诶!!!像你这么爱挑事儿的主还真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本帖纯粹是为了向厂家提提意见,然后以我的案例为鉴提醒各位模友注意,至于速度方面,我实测确实在101 具体是4S还是5S确实不记得了,cnc桨有7-8个,一个个试试看,大家也不用再争论了,等我修复后上个视频说话, ...
 說得對,也為樓主痛心  你燒了的電調跟我上次燒的好盈120A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剑3能上110?没听说过,本人不喜欢MONO至少不喜欢MONO1,现有个使者在家下水一次,速度能上70,玩过一回就不感兴趣了,喜欢竞速类的模型,船飞机和车都一样。所以没考虑上剑3,魔法师也只是用来做研究的,为今后上1M ...
   ,个性鲜明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F:

玩船看的是素质,同样玩的也是素质,如果像你这么老把陈年往事记在心里时不时拿出来唏嘘几声会觉得很开心的“朋友”实在让我觉得很无语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自己的警言慎行至少也能让身边的朋友日子好过些。谈到 ...

惊叹国人的素质论,说的在情在理,精辟独到,只可惜有多少人能够说到做到,感悟自我,能以身作则,而不是唯我独尊,自已为是,只准州管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人有2个GPS,一个枪型的雷达测速仪器,一个高明102,不知测得数据准确不?

有可能准确,又有可能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玩船看的是素质,同样玩的也是素质,如果像你这么老把陈年往事记在心里时不时拿出来唏嘘几声会觉得很开心的“朋友”实在让我觉得很无语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自己的警言慎行至少也能让身边的朋友日子好过些。谈到 ...

你觉得我说错什么?请你指出,我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准确,又有可能不准确~

是不是不够快啊:lovelines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快时慢~

网友:
看来我得继续努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够不错了~性价比不错

网友A:
楼上没用过怎么知道噢  ,   不是对我电机抱怀疑态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没用过怎么知道噢  ,   不是对我电机抱怀疑态度吗

朋友用过~

网友:
我玩直机的时候有过由于轴承卡死而坠机的30A的XXD电调没烧(飞悬停卡死直接掉下来,回来拆开了才知道是有一个轴承卡死了),玩船的时候也有过电调短路爆炸的,当时把有卡扣的船盖都炸开了。

网友:
深感痛心!

网友(2011-11-30):
天灾还是人祸

网友:
这个破船壳出吗?有意联系QQ:16540927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用馬達4萬幾轉速推3瓣37叶怎會不燒呀.還用3650短馬達怎會夠力呀.用200A電調也會燒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同时为了最大限度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KK表示后续电机将全面改用优质进口轴承

如果是转子动平衡没有弄好的话,再好的轴承也寿命不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馬達4萬幾轉速推3瓣37叶怎會不燒呀.還用3650短馬達怎會夠力呀.用200A電調也會燒呀.

算了吧 ~~~ 大家標準不同言語又不通無謂浪費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转子动平衡没有弄好的话,再好的轴承也寿命不长哦。

再电机组装过程中,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校正转子平衡了:loveliness:

楼主:
新船(漩涡)准备再上个KK3880试试,看看和豹子4074哪个更好,TS的2250电机反正我是不敢用了,烧电调烧怕了